请问Driver Stack和Device Stack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5-01):
请问Driver Stack和Device Stack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看了WINXP DDK的文档,对这两个概念不是很理解,请大家帮我解释解释!
谢谢!!!
概念

网友A: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B:
驱动有一个表,设备有一个表。当系统决定用哪个驱动程序去驱动哪个设备的时候就去这两个“表”attch。
我也才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举个例子来说吧。系统对磁盘的管理,驱动程序分为两类:磁盘驱动和文件系统驱动。当要访问磁盘文件时要先经过文件系统驱动,再经过磁盘驱动,这两类驱动程序就构成了Driver Stack。对于磁盘驱动这一类,可能安装了多个驱动程序,每个驱动程序创建了一个设备,Attach到物理设备上,每个磁盘I/O请求都要经过这些设备,这些设备就构成了Device Stack。

网友D:
我也来说两句. 如linux下的platform驱动吧
在注册设备时,device->name = "test".
此时将test名字的device挂在device 链表上.
在注册驱动时,driver->name = "test"
此时将test名字的driver挂在driver 链表上.
系统启动, 找到了名字为test 的device. 就去
driver表上找名字为test的驱动, 如果没有则不
启动该设备.
本人愚见, 如有错, 请指正,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