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设备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RS232串口的支持芯片是8250,如果用USB转串口的设备后,原来对应的8250支持的寄存器是不是还是可用的?他们转换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不过一般来说写有8250的就是那8个寄存器还可以操作,不过具体位置在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
如果是通过USB转RS232线转换后,哪里还有什么8250或者其兼容芯片?那原来的串口操作寄存器还能用吗?

网友A:
注意,串口!=8250

网友:
是硬件的协议转换吧?

具体的不太清楚了,高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串口!=8250

牛人!那USB转换成的串口,和直接就是串口,在编程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编程上没区别,但是好多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好多不好用。

那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