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如何设计一个用在WINCE5.0下的FlashPlayer ?

楼主:
我想在vs2005开发平台上设计一个可以用在WINCE5.0上面使用的FlashPlayer,有哪个高手做过?
方便给些基础的代码或者参考资料吗?

网友:
martingyx1314@126.com
方便的话用邮箱联系!

网友A: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08275

这里有源代码下载,希望对你有点帮助。^_^

网友A:
你必须把sparklib.dll和Flash.exe一起拷贝到你的设备上去,
否则,Flash.exe是运行不起来的。
另外,你下载到的Flashe.exe是ARM平台的,如果你用的是其他平台,则需要重新编译。

网友:
我有把这些dll文件一起拷贝一起放到开发板上面,基本上能够实现运行软件,但是却播放.swf的文件时,显示一片空白也没有弹出来任何错误!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把sparklib.dll和Flash.exe一起拷贝到你的设备上去,
否则,Flash.exe是运行不起来的。
另外,你下载到的Flashe.exe是ARM平台的,如果你用的是其他平台,则需要重新编译。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例子!
我尝试用EVC4.0打开,但是程序死在了打开时的界面,只有关闭eVC !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08275

这里有源代码下载,希望对你有点帮助。^_^

网友B:
我试了一下,也有问题!就是一片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也有问题!就是一片空白!

好像是对flash文件的大小有限制,可以试着用EVC调试,如果打开成功,可以看到调试信息输出。

当然如果没有办法调试,也可以通过打开文件时,打开文件对话框是否立刻消失来判断加载文件是否成功。如果失败,打开文件对话框会立刻消失,否则,就成功了。然后需要耐心的等待,因为加载的速度很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这个例子!
我尝试用EVC4.0打开,但是程序死在了打开时的界面,只有关闭eVC !

死了?我试了很多,从来没有死过啊!
只是打开文件的过程太长漫长,需要耐心的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也有问题!就是一片空白!

好像是对flash文件的大小有限制,可以试着用EVC调试,如果打开成功,可以看到调试信息输出。

当然如果没有办法调试,也可以通过打开文件时,打开文件对话框是否立刻消失来判断加载文件是否成功。如果失败,打开文件对话框会立刻消失,否则,就成功了。然后需要耐心的等待,因为加载的速度很慢的。

问题真正的原因:sparklib.dll和Flash.exe组成的播放器,只能播放未压缩的SWF

压缩的SWF文件不能播放

网友:
请问,如何让他播放不被压缩的SWF?

网友:
今天我再试一试看!有结果向你们汇报~~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也有问题!就是一片空白!

网友:
我今天再试一试,有结果再告知!谢谢你的指点~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这个例子!
我尝试用EVC4.0打开,但是程序死在了打开时的界面,只有关闭eVC !

死了?我试了很多,从来没有死过啊!
只是打开文件的过程太长漫长,需要耐心的等待。

网友:
我上周尝试10点多用eVC4.0打开这个程序,到下午4点左右都还没打开!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这个例子!
我尝试用EVC4.0打开,但是程序死在了打开时的界面,只有关闭eVC !

死了?我试了很多,从来没有死过啊!
只是打开文件的过程太长漫长,需要耐心的等待。

网友D:
flash.vcw本来就是EVC的工程,怎么可能会打不开呢!

网友:
这个工程项目文档我尝试过了,是不行!

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确定我的eVC4.0有没有问题?

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监控这个打开项目的过程Down在那个地方?

引用 网友D:
flash.vcw本来就是EVC的工程,怎么可能会打不开呢!

网友:
我下载了,可以编译,可以打开啊
我打开一个1MB多的SWF,等了一断时间才有显示

网友:
你要自己开发flash播放器 ?底层不用adobe得库?

网友:
直接下的可以编译可以打开SWF,但是没有声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