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编译文件出问题了,求教

楼主:
   ADS编译NBOOT1st文件出问题了,ADS提示无法打开文件错误
  G:\...\bootsrc\NBOOT1st\nboot_Data\DebugRel\ObjecCode\nand_s.o;
   疑点一:
   我的nand_s.o文件位于:
C:\Documents and Settings\...\bootsrc\NBOOT1st\nboot_Data\DebugRel\ObjectCode\nand_s.o
而不是G盘,请问在ADS里面怎么才能够指定这个路径?

su0

网友A:
你应该是直接把工程拷贝过去的吧,点菜单project->remove object code...
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直接把工程拷贝过去的吧,点菜单project->remove object code...
然后重新编译

按照楼主描述的,现象,应该是换了个盘,一些信息残留,造成编译器认不出路径。ADS比较傻的。
xiaopi224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