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打印机连接

楼主(2008-09-08):
Wince 下打印机连接
我们在Wince工程中加入LPT等打印驱动组件,并加入Microsoft word 工具。
我们将预先设好的word文档拷贝至Wince目标机上,硬件上接上并口打印机。
打开word文档,在word菜单栏中选择打印功能,发现在长时间的打印提示框后,弹出打印失败提示,
且打印机没有任何响应,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另外,我也接过USB接口的打印机,也是无法识别到硬件设备。
是不是需要另外设置打印机,并需要重新编写打印驱动。
谢谢!
Microsoft
菜单栏
打印
打印机
接口
WindowCE

网友A:
这个问题需要你考虑如下问题才能成功的。
1、你的打印机是否支持PCL协议,如果支持才有可能的
2、你的USB是否支持USB打印,如果支持才可以的。
3、你的打印机是否还有其他USB接口,如果有的话会弹出无法识别到硬件设备对话框。
具体问题你可以看看blog.eeworld.net/tayosoft 或则:qq:19679646

网友B:
我觉得应该要自己编写打印机驱动的,或者要提供DLL驱动,在编译的时候加入驱动。在BSP里面根本没有打印机的驱动。
wince主要是针对消费电子,手持机之类的东西,所以官方并没有打印机的驱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