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下拉菜单如何获得屏幕坐标???请大家看看,急求!!!

楼主:
铁笔点击TreeCtrl中的选定一点弹出此菜单。
  我用ON_MESSAGE(WM_CONTEXTMENU,   OnContextMenu)
  让WM_CONTEXTMENU消息触发   OnContextMenu
  在OnLButtonDow中加入以下代码
  if(SHRecognizeGesture(point,true))
      {
            ::PostMessage(this->m_hWnd,GN_CONTEXTMENU,0,0);
        }
  我的OnContextMenu)如下
  void   CView::OnContextMenu(UINT   nFlags,CPoint   point)
  {
  CMenu   menu;
  GetCursorPos(&point);
  menu.LoadMenu   (IDR_POP1);
  menu.GetSubMenu   (0)->TrackPopupMenu(TPM_LEFTALIGN|TPM_TOPALIGN,point.x,point.y,this);
  }
  虽然浮动式菜单可以出现,但总是出现在屏幕的最下方,无法出现在点南击处的旁边

网友:
GetCursorPos()得到的是屏幕坐标,你这个应该用窗口坐标吧?

网友:
每次GetCursorPos都是返回0,也就是说,无法获得鼠标的位置
查了一下帮助文档,发现内中有一句:The   calling   process   must   have   WINSTA_READATTRIBUTES   access   to   the   window   station.也就是说,必须要获得设备读取权限,可这在EVC的文档中没有定义,那该如何开启呢?VC下面的方法,好像是OpenWindowsStation在EVC中没有
GetLastError返回的值是DWORD,换算成10进制数值是120,对应的错误是This   function   is   not   valid   on   this   platform.   就是说平台不支持该函数,在Emulator上运行很好,但是到PDA上就没反应了。

窗口坐标应该怎么获得呢????

网友:
OnContextMenu(UINT       nFlags,CPoint       point)这个函数的point参数是可以带坐标的。 你应该在if(SHRecognizeGesture(point,true))
            {
                        ::PostMessage(this-> m_hWnd,GN_CONTEXTMENU,0,0);
                }
这里就获取坐标传进去。
参考一下MSDN的例子:
case WM_LBUTTONDOWN:
{
  SHRGINFO    shrg;
  HMENU       hmenu;

  shrg.cbSize = sizeof(shrg);
  shrg.hwndClient = hWnd;
  shrg.ptDown.x = LOWORD(lParam);
  shrg.ptDown.y = HIWORD(lParam);
  shrg.dwFlags = SHRG_RETURNCMD | SHRG_NOANIMATION;

  if (SHRecognizeGesture(&shrg) == GN_CONTEXTMENU) {
    hmenu = GetSubMenu(g_hMainMenu, 0);
    TrackPopupMenuEx(hmenu,
                     TPM_LEFTALIGN,
                     LOWORD(lParam),
                     HIWORD(lParam),
                     hWnd,
                     NULL);
  }
  break;
}

网友:
我改过的代码,还是没有在PDA上得到。。。。。
void CServiceDlg::OnLButtonDown(UINT nFlgs,CPoint point)
{
        SHRGINFO shrg;
        HMENU hmenu;

        shrg.cbSize = sizeof(shrg);
        //shrg.hwndClient = hWnd;
        shrg.ptDown.x = LOWORD(&point);
        shrg.ptDown.y = HIWORD(&point);
        shrg.dwFlags = SHRG_RETURNCMD | SHRG_NOANIMATION;

        if(SHRecognizeGesture(point,true))
            {
                    ::PostMessage(this->m_hWnd,WM_CONTEXTMENU,shrg.ptDown.x,shrg.ptDown.y);
                }
CDialog::OnLButtonDown(nFlags,poinnt);
}
void CServiceDlg::OnContextMenu(CWnd* pWnd,CPoint point)
{
CMenu menu;
menu.LoadMenu(IDR_POP1);
GetCursorPos(&point);
menu.GetSubMenu(0)->TrackPopupMenu(TPM_LEFTALIGN ?TPM_TOPALIGN,point.x,point.y,this);
}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意思??

如果可以帮忙改改可以么?

网友:
我这里没有PDA,具体也无法实验: 但是我认为可以有两种方法验证:看红色的部分
1》void   CServiceDlg::OnLButtonDown(UINT   nFlgs,CPoint   point)
{
                SHRGINFO   shrg;
HMENU   hmenu;

shrg.cbSize   =   sizeof(shrg);
//shrg.hwndClient   =   hWnd;
shrg.ptDown.x   =   LOWORD(&point);
shrg.ptDown.y   =   HIWORD(&point);
shrg.dwFlags   =   SHRG_RETURNCMD   ?   SHRG_NOANIMATION;

                if(SHRecognizeGesture(point,true))
                        {
                                        ::PostMessage(this-> m_hWnd,WM_CONTEXTMENU,shrg.ptDown.x,shrg.ptDown.y);
                                }
不要发送消息,可以直接在红色部分执行MENU的功能。
2》 第二个方法就是 修改发送消息的参数:也是在红色部分:  ClientToScreen(&point); //如果你取的是client坐标,先转一下
        SendMessage(m_hwnd, WM_CONTEXTMENU,0,MAKELPARAM(point.x,point.y));     //参数要一起发过去,然后接收部分就可以直接用了。

lucky

网友:
第一个方法试过了 if(SHRecognizeGesture(point,true))
                                                {
    CMenu       menu;
    GetCursorPos(&point);
    menu.LoadMenu       (IDR_POP1);
    menu.GetSubMenu       (0)-> TrackPopupMenu(TPM_LEFTALIGN ?TPM_TOPALIGN,shrg.ptDown.x,shrg.ptDown.y,this);
                                                                }
没有变化
第二个方法 if(SHRecognizeGesture(point,true))
                                                {
                                 ClientToScreen(&point);
::SendMessage(m_hwnd,   WM_CONTEXTMENU,0,MAKELPARAM(shrg.ptDown.x,shrg.ptDown.y));
                                                                    }
也是没有反应阿
都是在PDA的右上方出现的菜单
GetCursorPos 这个函数在pda platform 上有错误120
如果一直在OnLButtonDown里调用contextmenu 是不是会没有反应呢??
我刚刚接触evc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不应该啊,你再试下红色的部分,MFC我也不太熟悉,都是用API来做的,如果再不行,那可没招了(建议你多试几次坐标的转换,搞不好就是坐标没转对,另外最笨的办法就是添加TREEVIEW本身的消息处理来创建MENU)。另外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www.codeproject.com/KB/edit/CRichEditControl50W.aspx
(还是老外好)

void   CServiceDlg::OnLButtonDown(UINT   nFlgs,CPoint   point)
{
                SHRGINFO   shrg;
HMENU   hmenu;

shrg.cbSize   =   sizeof(shrg);
//shrg.hwndClient   =   hWnd;
shrg.ptDown.x   =   LOWORD(&point);
shrg.ptDown.y   =   HIWORD(&point);
shrg.dwFlags   =   SHRG_RETURNCMD   ?   SHRG_NOANIMATION;

                if(SHRecognizeGesture(point,true))
                        {

//ScreenToClient(&pt);
CMenu menu;
menu.LoadMenu(IDR_CONTEXTMENU);
CMenu *pMenu;
pMenu=menu.GetSubMenu(0);
  pMenu->TrackPopupMenu(TPM_LEFTALIGN,shrg.ptDown.x,shrg.ptDown.y,this);

                                }
CDialog::OnLButtonDown(nFlags,poinnt);
}

网友:
我做的都是基于对话框,添加TREEVIEW本身的消息处理来创建MENU 这个方法可能不好用。
我也觉得的是坐标没有找对,我在试试吧。。。。
谢谢你的指点,问题解决就散分了

网友:
触摸屏应该模拟的是键盘消息而不是鼠标. 所以鼠标位置会不对.
直接获取控件的位置从而获得坐标.

网友:
KevinCEC高手 给个代码看看好吗??
最近好久没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