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项目的一些BUG

楼主:
产品:PDA设备,CPU:PXA270

起因:电源管理中,PDA有两种供电模式:1,电池;  2.外部电源或USB供电
      当当前PDA是电池供电时,在CE系统的桌面的下方(任务栏上)无图标,在控制面板的电源管理中显示是电池
      当当前PDA插上外部电源或USB供电时,在CE系统的桌面的下方(任务栏上)有个插头一样的小图标,在控制面板中的电源管理项显示电源
      检测方法是通过读一个GPIO的状态判断当前是电池还是外部电源的的

出现问题:当PDA进行高低温测试时,在高温下,有时,系统的显示屏上显示的CE系统桌面会变的向外扩张,有时,触摸屏会反映特别慢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时当状态由原来的电池供电变为插上外部电源或USB供电时,任务栏上 的图标和控制面板的状态都不会变化
          反之,当当前插着外部电源或者USB时,拔下外部电源或USB,任务栏依然会有小插头的图标,控制面板上电源管理中的状态也不变

分析原因:
        测试过程中发现:当PDA设备关机状态时,手按住触摸屏,再开机,这时,插拔外部电源或USB,在任务栏和控制面板下状态都不会改变,基本和高低温测试出现的问题一样
             分析原因1:可能是因为手按住屏启动后,触发中断,数据一直占着AC97总线(AD采样到触摸屏采样点后传到AC97寄存器中)导致那个GPIO不能判断当前电池状态。
        测试过程中发现:当外壳压到屏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现象
             分析原因2:高温实验使外壳变形,压到了触摸屏
        测试过程中发现:高温使系统操作变的很慢
             分析原因3:可能是高温使主芯片工作效率降低,导致AC97繁忙。
             分析原因4:软件或者硬件BUG

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问题有可能出现在哪里??
而且温度不一定是影响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因为以前据说在常温下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只是现在这种错误情况在常温下“不好遇”
还有就是,是不是有可能是AC97的问题,因为我对AC97的工作原理不熟悉,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驱动的问题。
又或者是其他问题??
请大家帮忙发表一下意见和建议!
谢谢各位!!!

网友A:
以前用AC97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AC97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来eeworld两个月,第一次见斑竹你啊。哈哈

网友:
难道大家都放假了??

网友B:
别去管以前据说了,就看现在常温、高温、低温分别是什么情况。
原因1和原因2是一回事,感觉比较接近。原因3不大可能。原因4也须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去管以前据说了,就看现在常温、高温、低温分别是什么情况。
原因1和原因2是一回事,感觉比较接近。原因3不大可能。原因4也须仔细检查。

原因3不大可能??
可是为什么当高温时,操作会变的很慢呢??

网友:
在触摸驱动的IST里打印一下电源GPIO引脚的状态,至少“当PDA设备关机状态时,手按住触摸屏,再开机,这时,插拔外部电源或USB,在任务栏和控制面板下状态都不会改变”是 可以解决的bug。

至于温度,没有经验,不过最好把问题分开来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去管以前据说了,就看现在常温、高温、低温分别是什么情况。
原因1和原因2是一回事,感觉比较接近。原因3不大可能。原因4也须仔细检查。

原因3不大可能??
可是为什么当高温时,操作会变的很慢呢??

我只是感觉原因1和2已经几乎找到了问题所在,如楼上所说,先解决确定复现的那个bug,再来测试这个问题,如果不行,再从你说的原因4上找。如果你觉得是高温使芯片变慢导致,那也没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了,所以我想问问多高的温度。

网友:
你可以把屏拆下来,去掉屏的影响然后再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