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制作数传模块,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楼主:
我是做软件的,最近对数传比较感兴趣,想学习一下。不知道什么芯片对我比较合适,请高手指点。
  我想满足以下要求:
   1.双向数传。
   2.传输距离尽量远。
   3.外围电路简单。
   4.易于上手。

NRF905如何?

多谢各位!

网友:
如果高频上你能解决的话:

NRF905,CC1100/1110,CC1010

这些都够远的...

嘿嘿

网友:
多谢 lbing7 的回复。
你的回复中“高频”是指什么?本人对硬件及无线实在是外行,烦请再解释一下?
另外,NRF905与蓝牙有关系吗?
蓝牙芯片有什么样的型号,是否价格比较高?

网友:
http://www.tianyi-dz.com
qq:472230383
这个公司专业搞无线模块的

网友:
NRF905  CC1100  2401都可以的,但听说加共放就难了.淘宝上还看到号称3000米的905模块,大家看看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065c60a8628f775f9eb61a237dc19077.jhtml

网友:
2401不好用,cc2400效果好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需要煤矿电子标签的请和我联系。qq:909458011  Email:mlrfid@163.com

网友:
如果对功耗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选用RFM公司的TRC101 收发一体的芯片
TXC101,RXC101, 单收单发
特点:只需配置10多个寄存器,比TI的CC系列强多了,耗电也特别低。

如有需要,可以发邮件给我,给你发些实用代码。 dlzym618@163.com

网友:
我最近在研究无线控制汽油模型车,有NRF905和cc1100的资料和代码 有需要联系我
dot-os@hotmail.com
qq 41761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