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延时问题【分享】

楼主:
文件1:
#include
sbit PWON=P1^2;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void        DelayX1ms(Byte count)
{
        Byte        i,j;

        for(i=0;i                 for(j=0;j<120;j++)
                        ;
}
main()
{
        PWON=1;
        DelayX1ms(1);
        PWON=0;
        DelayX1ms(1);
}

文件2:
#include
sbit PWON=P1^2;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void        DelayX1ms(Word count)
{
        Word        i,j;

        for(i=0;i                 for(j=0;j<120;j++)
                        ;
}
main()
{
        PWON=1;
        DelayX1ms(1);
        PWON=0;
        DelayX1ms(1);
}

文件1的结果DelayX1ms(1);延时了0.4ms
文件2的结果DelayX1ms(1);延时了1ms

这问题就出来了。有人能合理解释下么?

网友:
8位机是的资源还有能力是有限的

在处理一个字节的时候能直接处理

在处理多字节的时候得多次处理

这样代价就上来了

所以...

问题就出来了,呵呵

网友:
第二个能够延时1600ms,第一个能吗?
把8位、16位搞清楚了。

网友:
   8位CPU。处理8位的数据时速度快,16位的数据时,速度慢

网友:
word, byte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你的反汇编程序,看C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
真正的原因上面的大侠已经介绍了,但是这样写的delay 函数一定只能用在时间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因为这个主要跟你的MCU的指令速度有关,指令速度还跟很多硬件相关,比如说你的晶振等等,或者你正在执行DELAY,但是这个时候来一个中断,你的delay时间就完全不准了

网友:
要得到较精确的延迟,C语言就用硬件定时器吧

网友:
大于500条指令时间的延时建议用定时器,而不用代码循环。
长时间(例如大于500条指令)的代码循环延时简直就是浪费 MCU 的执行时间,
在稍大一点的应用中就行不通了。

网友:
软延时要考虑的太多了。
建议嵌入汇编,这样可能稍微准点。
另外延时前最好把中断啥的关了。。。

网友:
恩 恩。谢谢大家阿。只是碰到问题解决一下,没有你们这么深入的研究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