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网卡,同时上政务网与公网的解决办法

楼主:
系统环境为:一台FTP SERVER 上有两块网卡,其中一块连接公网交换机,一块连接政务网交换机,要实现同时上公网与政务网的功能。其中IP地址设置分别如下:
公网网卡:          IP:192.168.122.3
    NETMASK:255.255.255.0
DEFAUTGATE:192.168.122.1
        DNS:192.168.122.1

政务网网卡:
          IP:192.168.122.40
    NETMASK:255.255.255.0
DEFAUTGATE:
        DNS:29.211.1.9

通过以上设置后,公网与政务网都不能上了。

现在主要一点是公网与政务网的网段已经固定了,虽在物理隔离的两台交换机上接,但都是同一网段。

此问题不知各位同仁有何不同的看法?谢谢!

网友:
现在已经将政务网的网卡改装到ISA SERVER上了,并且设置相应策略后可以实现公网与政务网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