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具体怎么放大?

网友:
没人懂么????

网友:
2 阶 反比例放大电路 ,放大辈数150×150/(4.7*4.7) 放大的是交流信号

网友:
你按照理想运放特性分析下就知道了啊

前面的电容显然是隔直流的,相当于一个高通滤波器

2级放大

正端只是加偏置,信号从负端输入,可以这样计算:

假设第一级正端输入是u1,负端输入是u2,输出是u3

先令u1 = 0, 由于运放放大器输入电流为0,正负端电压相等,就有u31 = -u2×150/4.7
再令u2 = 0, 同样(注意,u2的输入点应该是在电容前端,4.7k电阻相当于开路),u32 = u1*10/20 = u1/2 = 3v

所以第一级放大器输出 u3 = u31+u32 = 3-u2*150/4.7

同样分析第二级
u41 = -u3*150/4.7 = -3*150/4.7 + u2 * 150*150/(4.7*4.7);
u42 = 6*10/20 * (1+150/4.7) = 3+3*150/4.7 (注意,此时负端输入点是在4.7k电阻前,令负端=0时,电阻这端接地)

所以u4 = u41+u42 = 3+u2*150*150/(4.7*4.7)
也就是说对于输入ui,放大器输出uo = 3 + ui * 150 *150 /(4.7*4.7)
所以放大倍数是150*150/(4.7×4.7) ~= 1018, 正端输入是加了3v的直流偏置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