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 CE机器上的截屏功能怎么做

楼主:
小弟想在WIN CE平台的机器下做个截取屏幕图象的功能,然后把图象保存到指定的文件夹,文件名称是机器上的时间日期。应该怎么做啊?麻烦写出代码好吗?小弟是菜鸟麻烦大家了。尽量写详细点有注释的。我好学习。

网友:
        HDC hScrDC,   hMemDC;         //屏幕和内存设备描述表
        HBITMAP hBitmap,   hOldBitmap;//位图句柄
        int nX,   nY,   nX2,   nY2;   //选定区域坐标
        int nWidth,   nHeight;        //位图宽度和高度
        int xScrn,   yScrn;           //屏幕分辨率

        //为屏幕创建设备描述表
        hScrDC   =   CreateDC(L"DISPLAY",   NULL,   NULL,   NULL);

        //         CPaintDC dc(this);
        //         hScrDC = dc.GetSafeHdc();
        //

        //   获得屏幕分辨率
        xScrn   =   GetDeviceCaps(hScrDC,   HORZRES);
        yScrn   =   GetDeviceCaps(hScrDC,   VERTRES);

        //   确保选定区域不为空矩形
        if   (!lpRect   ||   IsRectEmpty(lpRect))
        {
                nX   =   0;
                nY   =   0;
                nX2   =   xScrn;
                nY2   =   yScrn;
        }
        else
        {
                //   获得选定区域坐标
                nX   =   lpRect->left;
                nY   =   lpRect->top;
                nX2   =   lpRect->right;
                nY2   =   lpRect->bottom;

                //确保选定区域是可见的
                if   (nX   <   0) nX   =   0;
                if   (nY   <   0) nY   =   0;
                if   (nX2   >   xScrn) nX2   =   xScrn;
                if   (nY2   >   yScrn) nY2   =   yScrn;
        }
        nWidth  = nX2 - nX;
        nHeight = nY2 - nY;

        //为屏幕设备描述表创建兼容的内存设备描述表
        h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hScrDC);

        //创建一个与屏幕设备描述表兼容的位图
        hBitma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 (hScrDC, nWidth, nHeight);

        //把新位图选到内存设备描述表中
//        hOldBitmap = (HBITMAP)SelectObject(hMemDC, hBitmap);

        //   把屏幕设备描述表拷贝到内存设备描述表中
//        BitBlt(hMemDC, 0, 0, nWidth, nHeight,hScrDC, nX, nY, SRCCOPY);

        //TextOut(hMemDC,100, 100,L"Rigel",sizeof("Rigel"));

        BYTE *lpBitmapBits = NULL;

        BITMAPINFO RGB24BitsBITMAPINFO;
        ZeroMemory(&RGB24BitsBITMAPINFO, sizeof(BITMAPINFO));
        RGB24BitsBITMAPINFO.bmiHeader.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RGB24BitsBITMAPINFO.bmiHeader.biWidth = nWidth;
    RGB24BitsBITMAPINFO.bmiHeader.biHeight = nHeight;
    RGB24BitsBITMAPINFO.bmiHeader.biPlanes = 1;
    RGB24BitsBITMAPINFO.bmiHeader.biBitCount = 24;

        //得到屏幕位图的句柄
//        hBitmap = (HBITMAP)SelectObject(hMemDC, hOldBitmap);

    HBITMAP directBmp = CreateDIBSection(hMemDC, (BITMAPINFO*)&RGB24BitsBITMAPINFO,
        DIB_RGB_COLORS, (void **)&lpBitmapBits, NULL, 0);
        HGDIOBJ previousObject = SelectObject(hMemDC, directBmp);

        // copy the screen dc to the memory dc
        BitBlt(hMemDC, 0, 0, nWidth, nHeight, hScrDC, nX, nY, SRCCOPY);

        //if you only want to get the every pixel color value,
        //you can begin here and the following part of this function will be unuseful;
        //the following part is in order to write file;

        //bimap file header in order to write bmp file
        BITMAPFILEHEADER bmBITMAPFILEHEADER;
        ZeroMemory(&bmBITMAPFILEHEADER, sizeof(BITMAPFILEHEADER));
        bmBITMAPFILEHEADER.bfType = 0x4d42; //bmp
    bmBITMAPFILEHEADER.bfOffBits = sizeof(BITMAPFILEHEADER)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bmBITMAPFILEHEADER.bfSize = bmBITMAPFILEHEADER.bfOffBits + ((nWidth*nHeight)*3); ///3=(24 / 8)

        //write into file
        FILE *mStream = NULL;
        if((mStream = fopen(filename, "wb")))
        {
                //write bitmap file header
                fwrite(&bmBITMAPFILEHEADER, sizeof(BITMAPFILEHEADER), 1, mStream);
                //write bitmap info
                fwrite(&(RGB24BitsBITMAPINFO.bmiHeader), sizeof(BITMAPINFOHEADER), 1, mStream);
                //write bitmap pixels data
                fwrite(lpBitmapBits, 3*nWidth*nHeight, 1, mStream);
                //close file
                fclose(mStream);
        }

        //清除
        DeleteDC(hScrDC);
        DeleteDC(hMemDC);

网友:
文件名自己处理,这个截取全屏. 如果屏幕比较大 如800*600 ,那么保存到文件需要点时间一般2-3秒.

网友:
EVC中编译通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说是filename这个没有定义,还有一个int *错误。

网友:
楼上也太懒了吧!
没定义你自己不会定义吗?

网友:
楼主,已经够好运气的了。
等待你的好消息。^_^

网友:
嗬嗬,
lz总不能让别人把代码全部给你写完整吧。

那你还能学到些什么呢?

网友:
好吧我的错,再多问句。

我选则保存文件的路径和文件的名称是不是在下面这里写
//write into file
FILE *mStream = NULL;
if((mStream = fopen(filename, "wb"))) //这里是文件名称,文件路径是在那里写呢?
{
//write bitmap file header
fwrite(&bmBITMAPFILEHEADER, sizeof(BITMAPFILEHEADER), 1, mStream);
//write bitmap info
fwrite(&(RGB24BitsBITMAPINFO.bmiHeader), sizeof(BITMAPINFOHEADER), 1, mStream);
//write bitmap pixels data
fwrite(lpBitmapBits, 3*nWidth*nHeight, 1, mStream);
//close file
fclose(mStream);
}

网友:
filename里包含了路径和名称

sample:

filename = "\\storage card\\screen.bmp"

网友:
等看楼主的结果。

网友:
代码给的够详细的了,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不错,大家都很热心了,自己还要努力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
学习了!这个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