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如何直接调试到设备(windows mobile 5.0)

楼主(2008-01-11):
EVC如何直接调试到设备(windows mobile 5.0)
使用EVC3.O,Activesync4.0打开并连接。
如何设置Debug到设备上?
我的总是提示The Platform Manager server is not available
在工具下测试Pocker PC (Default Device),选择Activesync,没有响应。
设备
server
Mobile
available
windows

网友A:
3.0不能用来开发mobile5.0的程序,去下载一个4。0版本吧,然后还需要下载mobile 5.0的sdk(有两种,分别针对PPC和SMARTPHONE)

网友B:
更正:mobile 5.0的程序,所有的版本的evc都开发不了,必须使用vs2003 or v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