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 的驱动层中的互斥机制和应用层互斥机制有什么不同 ...

楼主(2008-09-04):
linux 的驱动层中的互斥机制和应用层互斥机制有什么不同?
有人研究过这个嘛?
我觉得有些奇怪
似乎二者没有什么区别
那是不是在使用时我二选一就可以了?
比如,如果在驱动中我没有做互斥,那在应用层做多进程互斥就好了
同样,如果在驱动中作了,是不是就可以在应用层多进程随意访问该驱动都没有关系?
2:在linux下访问arm的I/O,是不适一定要先用request_region()注册该I/O口?
如果不用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呢?
多谢
linux
应用层
linux

网友A:
1.
一个是内核级和一个是用户级,所使用的机制和权限不同,尽量保证底层的安全,做驱动的互斥
还有就是,内核态的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也就是所有进程共享这个资源
许多操作都是有内核互斥完成的,常见的open函数,用来打开串口设备(独占是互斥的一种方式)等等,打开不成功由驱动返回错误,而不是程序本身
2.尽量要注册,注册目的是为了让系统可以监测此端口和设备文件,从而进行一些阻塞或者互斥的操作
除非你保证这个端口永远都被唯一的一个程序或驱动独占,更多这方面还是好好参考一下Linux驱动的原理吧!

网友B:
哦,多谢,期待更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