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 VS2005编译链接错误

楼主:
大家好,
最近我转了一个项目从EVC到VS2005,在EVC下,可以正常编译与链接,但在VS2005下,
我自己所写的lib库总是链接不成功,既使我用VS2005生成lib库,它依然有链接错误。
我感觉是CSring的问题,但不知道怎样解决,大家帮帮忙了。
thanks in advince!

网友:
主要是下面的错:
POIRead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struct MULTIFIRSTLETTER __cdecl CHanziToPinyin::GetFirstLetter(unsigned short)" (?GetFirstLetter@CHanziToPinyin@@QAA?AUMULTIFIRSTLETTER@@G@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bool __cdecl CPOIReader::CPOIFuzzyQuery::FilterPOIFuzzyQueryResult(class NSVD::CPoiData const &)" (?FilterPOIFuzzyQueryResult@CPOIFuzzyQuery@CPOIReader@@QAA_NABVCPoiData@NSVD@@@Z)
POIList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int __cdecl CPOIAssistant::GetFirstLetterStartPos(class CArray > > const *,class ATL::CStringT > > const *> const &,unsigned short)" (?GetFirstLetterStartPos@CPOIAssistant@@QAAHABV?$CArray@PBV?$CStringT@GV?$StrTraitMFC@GV?$ChTraitsOS@G@ATL@@@@@ATL@@PBV12@@@G@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bool __cdecl CPOIListDlg::JumpToStartChar(unsigned short)" (?JumpToStartChar@CPOIListDlg@@IAA_NG@Z)
POIList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int const * __cdecl CPOIAssistant::SortPOIList(class CArray > > const *,class ATL::CStringT > > const *> const &)" (?SortPOIList@CPOIAssistant@@QAAPBHABV?$CArray@PBV?$CStringT@GV?$StrTraitMFC@GV?$ChTraitsOS@G@ATL@@@@@ATL@@PBV12@@@@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irtual int __cdecl CPOIListDlg::OnInitDialog(void)" (?OnInitDialog@CPOIListDlg@@MAAHXZ)
POIList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class ATL::CStringT > > __cdecl CPOIAssistant::GetPossibleLetter(class CArray > > const *,class ATL::CStringT > > const *> const &)" (?GetPossibleLetter@CPOIAssistant@@QAA?AV?$CStringT@GV?$StrTraitMFC@GV?$ChTraitsOS@G@ATL@@@@@ATL@@ABV?$CArray@PBV?$CStringT@GV?$StrTraitMFC@GV?$ChTraitsOS@G@ATL@@@@@ATL@@PBV12@@@@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irtual int __cdecl CPOIListDlg::OnInitDialog(void)" (?OnInitDialog@CPOIListDlg@@MAAHXZ)
POIResultFilterByFl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int const * __cdecl CPOIAssistant::POIFirstLetterFilter(class CArray > > const *,class ATL::CStringT > > const *> const &,class ATL::CStringT > > const &)" (?POIFirstLetterFilter@CPOIAssistant@@QAAPBHABV?$CArray@PBV?$CStringT@GV?$StrTraitMFC@GV?$ChTraitsOS@G@ATL@@@@@ATL@@PBV12@@@ABV?$CStringT@GV?$StrTraitMFC@GV?$ChTraitsOS@G@ATL@@@@@ATL@@@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CPOIResultFilterByFlDlg::OnButtonOk(void)" (?OnButtonOk@CPOIResultFilterByFlDlg@@IAAXXZ)

网友:
vs2005不支持cstring,当时我转过来的时候,也头疼了一阵子

网友:
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希望大家冒个泡呀

网友A:
不会吧..那起不是很麻烦???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那起不是很麻烦???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呢?

有啊,自己写个CString类

呵呵~,一样的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