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下CSR ROM版本蓝牙问题求助

楼主(2008-07-23):
CE5.0下CSR ROM版本蓝牙问题求助
如何加载BTAGSVC.Dll?
我注册表加了:
[HKEY_LOCAL_MACHINE\Services\BTAGSVC]
"FriendlyName"="Bluetooth Audio Gateway"
"Dll"="BTAGSVC.Dll"
"Order"=dword:9
"Keep"=dword:1
"Prefix"="BAG"
"Index"=dword:0
"IsEnabled"=dword:1
bib也把BTAGSVC.Dll加进系统里了
原则上IsEnabled设为1的话,系统启动时,Services.exe会自动加载BTAGSVC.Dll这个驱动
但是并没有加载,系统启动后,在active下并没有看到BTAGSVC.dll的加载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系统
蓝牙
Gateway
active
注册表

网友A:
需要添加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HandsfreeProfileOn
这个键

网友B:
添加[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HandsfreeProfileOn]也试了,还是没有加载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HandsfreeProfileOn]这个键下没键值吧?

网友C:
是的,没有键值,但是有时候你不加键值这个键添加不进去,所以可以加一个dummy键值,确保这个键加进去了
另外看一下trace是什么原因没有加载进去

网友D(2012-10-20):
不懂,不懂,只是路过而已,多多指教,顶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