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程序格式化nand flash disk?

楼主:
要做个存储管理的程序,需要用刀格式化nand flash disk,求教各位大大,这个应该怎么写?或者说用哪个函数,最好是能有个例子的,谢谢各位拉,对了,我用的是WINCE500的系统,用EVC来做这个程序,芯片用的是JZ4730的

网友:
  如果想知道具体怎么格式NAND FLASH,你可以看一下NAND FLASH 的datasheet,会给你讲述具体如何做。

如果是在WINCE上层应用,只能用WINCE提供的上层系统API函数来做了。

网友:
对,我就是想用上层的API来做,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用哪个,最关键的是我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因为我查了MSDN上面没例子

网友A:
用API,也要驱动实现啊!

网友:
2楼说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PI,也要驱动实现啊!

那这位大大,驱动是什么的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