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KeGetCurrentIrql()>PASSIVE_LEVEL)作用?

楼主:
网上代码:
HANDLE openfile(WCHAR* name,ACCESS_MASK access,ULONG share)
{
    //return 0 for error.
    HANDLE hfile;
    IO_STATUS_BLOCK iosb;
    int stat;
    OBJECT_ATTRIBUTES oba;
    UNICODE_STRING nameus;

    if(KeGetCurrentIrql()>PASSIVE_LEVEL){return 0;}    RtlInitUnicodeString(&nameus,name);
    InitializeObjectAttributes(&oba,&nameus,OBJ_KERNEL_HANDLE|OBJ_CASE_INSENSITIVE,0,0);
    stat=IoCreateFile(&hfile,access,&oba,&iosb,0,FILE_ATTRIBUTE_NORMAL,share,FILE_OPEN,0,0,0,0,0,0);
    if(!NT_SUCCESS(stat)){return 0;}
    return hfile;
}
偶初学驱动编程,映像中有些内核函数必需在一定高的IRQL级上执行,故需要对当前CPUIRQL级进行判断以防止出错。这里为什么要规定必需处于IRQL最低级呢?

网友:
有些内核函数必需在一定高的IRQL级上执行,但更多的内核函数必需在一定低的IRQL级上执行,IoCreateFile就只能运行于PASSIVE_LEVEL级。

“Callers of IoCreateFile must be running at IRQL = PASSIVE_LEVEL.”摘自WDK。

网友:
很简单,因为调用的这个函数如 IoCreateFile。。。 可能引起对硬盘交换文件的访问,所以必须运行在 PASSIVE_LEVEL。
不然就给你个蓝屏玩,呵呵

网友:
怪了,明明在列表里看见我贴子有两扁回复,可打开贴子后却没有显示。

网友:
呵呵,发了上贴后就能看到所有回复贴了,非常感谢大家回贴 !问题弄明白了,结贴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