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机存储器中提取资料

楼主(2008-09-22):
从手机存储器中提取资料
有个问题,我们现在经常用手机拍照什么的,但是却不经常把照片导出来,如果手机一坏,照片就没了,我指的是很严重的损坏,比如说主板什么坏了也没有修的价值的情况下。但是我想一般这种照片啊通讯录啊什么的应该是存在一个单独的芯片上的。
我就想问,一般手机内置的存储芯片都用什么呢,怎么才能把芯片里的资料导出来呢。不同的厂商存储数据时的格式会不会不同,还是像windows的很多文件一样有标准格式呢。
芯片
照片
手机拍照
手机内置
通讯录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一般即使手机坏道没有修的价值了,但是那个芯片应该还是蛮不容易损坏的

网友B:
一般的手机 支持数据接口的
网上都有 刷机工具等里面有的有flash备份工具 。。。。可以将二进制读出来,然后自己解码文件格式。。。。。。仔细找找

网友C:
能放照片的手机都带外部存储卡的啊,sd,cf卡这一类的,内部芯片flash一般容量小,找个修手机的地方,随便就搞出来了啊

网友D:
敏感照片建议常备份,修手机的地方容易出事。

网友E:
我的意思是,手机已经损坏,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所以没法正常导出。其实就是我的手机摔坏了,送到店里都说主板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但是我以前基本上都是存在手机内置存储器的,我想即使主板损坏,存储芯片不一定会损坏,所以想了解下一般手机的内置存储器都是什么介质,有没有办法或者工具可以直接读取芯片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