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modbus通讯. 一个PC作为从机(服务器),它的一个com1口能不能连接多个主机(客户端)??

楼主:
做modbus通讯. 一个PC作为从机(服务器),它的一个com1口能不能连接多个主机(客户端)??

网友:
有一种串口扩展卡,以前在sco unix下一个服务器可以带多台串口终端,如果只用一个串品,好像比较难。

网友:
发现问题好象表述的有问题

我现在在做modbus com通讯 用MFC做一个模拟的服务器控制台.即用一台PC机模拟多个服务器(从机)
我想问 这些服务器能不能共用PC的一个com口???

网友:
可以啊,只是任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服务占用串口

网友:
还多个串口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串口自身的叫啥能力来着忘了

如果连多了,自身输出不够那可能会出现通信不准确

可以找找相关的COM HUB

这样更加安全些

网友:
我的意思就是问 同个时刻能不能多个服务占用一个串口 看来得到答案了 谢谢各位!

网友:
modbus协议本身没有限定必须用com口,modbus比较适合主机轮询的方式,多主机很少见

网友:
下面主要讨论485接口或者串口的Modbus协议

Modbus协议是一个master/slave架构的协议。有一个节点是master节点,其他使用Modbus协议参与通信的节点是slave节点。每一个slave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在串行和MB+网络中,只有被指定为主节点的节点可以启动一个命令(在以太网上,任何一个设备都能发送一个Modbus命令,但是通常也只有一个主节点设备启动指令)。

Modbus从机(服务器)

所以是一个master 多个slave。原则上只能连接一个主。 因为主是发。 如果硬件接口正确的话(485 一主多从),主是可以访问多个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