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编写浏览器

楼主:
我在EVC中,利用应用程序向导产生一个MFC程序,假设工程名为Browser
在"stdafx . h"中添加下列文件名:

/////////////////////
#undef __urlmon_h__
#include
#undef _SHLOBJ_H_
#include
#undef _WINNETWK_
#include
#undef __AFXHTML_H__
#include "afxhtml.h"

在CBrowserView. h文件里CBrowserView类的声明中添加下列代码:
public:
  IWebBrowser2 *m_pBrowser;
  CWnd     m_wndBrowser;  ////IWebBrowser2 的容器
  void      Navigate(CString); ///调用IWebBrowser2的Navigate接口

在CBrowserView类的构造函数中初始化指针:
CBrowserView:: CBrowserView()
{
  m_pBrowser = NULL;
}

在CBrowserView. cpp文件里定义下列函数:
void CBrowserView::Navigate(CString strURL)
{
  COleVariant empty;
  BSTR bstrURL = strURL.AllocSysString();
  m_pBrowser->Navigate (bstrURL, COleVariant((long) 0, VT_I4), empty, empty, empty);
}

在CBrowserView. cpp文件里定义消息处理函数:
///响应WM_CREATE
int CBrowserView::OnCreate(LPCREATESTRUCT lpCreateStruct)
{
  if (CView::OnCreate(lpCreateStruct) == -1)
    return -1;

  ////////////////////////////////////////////////////
  RECT rectClient;
  GetClientRect(&rectClient); ///在客户端整个区域显示Navigate
  ///创建控件
  MessageBox(_T("Error-------0"));
   if(!m_wndBrowser.CreateControl(CLSID_WebBrowser, NULL, WS_VISIBLE | WS_CHILD, rectClient, this, AFX_IDW_PANE_FIRST))
        {
              MessageBox(_T("Error-------1"));
          DestroyWindow();
          MessageBox(_T("Error-------2"));
          return FALSE;
        }  ///得到指针
  LPUNKNOWN lpUnk = m_wndBrowser.GetControlUnknown();
  HRESULT hr = lpUnk->QueryInterface(IID_IWebBrowser2, (void**) &m_pBrowser);
  if (! SUCCEEDED(hr))
  {
    m_pBrowser = NULL;
    m_wndBrowser.DestroyWindow();
    DestroyWindow();
    return FALSE;
  }

  return 0;
}
///响应命令ON_COMMAND(ID_OPENGIF, OnOpenNavigate)
///随便用一个按钮,或菜单项。ID为ID_OPENNavigate
void CBrowserView::OnOpenNavigate()
{
  CFileDialog dlg(TRUE, NULL, NULL);
  if(dlg.DoModal() == IDCANCEL)
  {
    return;
  }
  Navigate(dlg.GetPathName());
}

程序结果就是显示了“Error-------0”之后,就弹出了一个乱码对话框,然后程序就自动关闭了。
我想应该是 if(!m_wndBrowser.CreateControl(CLSID_WebBrowser, NULL, WS_VISIBLE | WS_CHILD, rectClient, this, AFX_IDW_PANE_FIRST))
这句发生了异常。因为没有显示“Error-------1”对话框。但是,本人刚刚入门CE,不知道怎么写CE的浏览器程序(我只要可以上网就可以了),更不知道怎么用CreateControl函数了。

请问写过CE浏览器的或者知道怎么写CE浏览器的高手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好像在sdk的帮助中有ie的code

网友:
请问是EVC的sdk吗?如果是的话,请问怎么看?是不是就是查看EVC的Document啊?

网友:
我说错了,是在pb的代码里有。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抱歉,我没有PB的SDK,因为我用的是EVC。能不能把代码复制一下??谢谢!!!如果太多的话,复制一个TXT发给我可以吗?(lijunminjay@hotmail.com)这是我的邮箱。劳驾了!!!

网友:
我看到网上都是这么写的:
// 建立檢視視窗本身
if (!CView::Create(lpszClassName, lpszWindowName, dwStyle, rect, pParentWnd, nID, pContext))
      return FALSE;

if (!m_wndBrowser.CreateControl(CLSID_WebBrowser, lpszWindowName, WS_VISIBLE | WS_CHILD, rectClient, this, AFX_IDW_PANE_FIRST))
{
      DestroyWindow();
      return FALSE;
}
是不是我第二个参数是NULL写错了啊?不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
你可以试试。

你不能单步跟一下?

调试问题,最好还是能找到错误位置和错误代码

网友:
我运行和编译通过的,但是我把源代码产生的exe文件复制到CE的开发板上运行的时候,就出现了乱码的对话框,然后程序就结束了。没有办法单步跟踪。请帮我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
可以单步调试的,GOOGLE一下EVC怎么实现单步调试就OK了.能够调试你才能方便编码,把判断交给计算机去判断这样省力省心很多的.

网友:
我在if (!m_wndBrowser.CreateControl(CLSID_WebBrowser, lpszWindowName, WS_VISIBLE | WS_CHILD, rectClient, this, AFX_IDW_PANE_FIRST)) 前加了断点,想单步调试看一下它的值。但是按F5之后,系统弹出“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ARMV4I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 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it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 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 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我用的是EVC4.0,是不是没有安装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就不能单步调试了阿?如果我按F7的话同样会弹出这个对话框,但是可以生成CE5.0的一个exe文件。我通常把它复制到CE5.0的设备上都是可以用的,所以平时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现在不能单步调试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是不是不安装这个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就不能调试了,也不能解决显示浏览器这个功能了呢?

还望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有哪位高人能帮忙指点一下的吗?谢谢!!!

网友:
你编译时选择的sdk是什么?

网友:
        GetProxyOption();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WebBrowser,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 CLSCTX_INPROC_HANDLER,
                              IID_IUnknown, (LPVOID *)(&pUnk));
        if (FAILED(hr))
            return FALSE;

        hr = pUnk->QueryInterface(IID_IOleObject, (LPVOID *)(&pObject));
        if (FAILED(hr))
            goto Cleanup;

        DWORD dwFlags;
        hr = pObject->GetMiscStatus(DVASPECT_CONTENT, &dwFlags);
        if (FAILED(hr))
            goto Cleanup;

        if (dwFlags & OLEMISC_SETCLIENTSITEFIRST)
        {
            IOleClientSite *pClientSite;
            hr = QueryInterface(IID_IOleClientSite, (LPVOID *)(&pClientSite));
            if (FAILED(hr))
                goto Cleanup;

            hr = pObject->SetClientSite(pClientSite);
            pClientSite->Release();
            if (FAILED(hr))
                goto Cleanup;
        }

        hr = Activate(pObject);
        if (FAILED(hr))
            goto Cleanup;

        hr = _pObject->QueryInterface(IID_IWebBrowser2, (void **)&_pBrowser);
        if (FAILED(hr))
            goto Cleanup;

        // See if there might be a url in lpszUrl
        hr = pUnk->QueryInterface(IID_IOleInPlaceActiveObject, (LPVOID *)(&_pIPActiveObj));
        if (FAILED(hr))
                        _pIPActiveObj = NULL;

        hr = S_FALSE;

        if (_fEmpty)
        {

            BSTR bstrURL = SysAllocString(_lpszUrl);
            if (bstrURL && bstrURL[0])
                _pBrowser->Navigate(bstrURL, NULL, NULL, NULL, NULL);
            else
                                _pBrowser->GoHome();
            SysFreeString(bstrURL);
                        memset(g_Urladress,'\0',sizeof(g_Urladress));
                        wcscpy(g_Urladress,bstrURL);
                        //printf("aaa%S,%S\n",bstrURL,g_Urladress);

        }
        hr = InitEvents();

这段是pb中关于创建浏览器的关键代码,并且已经使用过,可以使用,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To dthxman:
   谢谢你的代码,可是这么当中一段代码实在没办法用,因为我不知道要加哪些头文件,还有一些成员变量也不知道如何定义。
To lenux:
   我用的是EVC4.0,你指的我选的SDK是指"Win32 [WCE ARMV4I] Release" 么?

网友:
我把创建控件的代码改了一下:
//创建控件
        MessageBox(_T("Error-------0"));

        HRESULT hr = m_wndBrowser.CreateControl(CLSID_WebBrowser, L"Browser", WS_VISIBLE | WS_CHILD, rectClient, this, AFX_IDW_PANE_FIRST);
        CString strError;
        strError.Format(_T("CreateControl出错:%d"),hr);
    MessageBox(strError);

        MessageBox(_T("Error-------00"));
        if(!m_wndBrowser.CreateControl(CLSID_WebBrowser, L"Browser", WS_VISIBLE | WS_CHILD, rectClient, this, AFX_IDW_PANE_FIRST))
        {
                MessageBox(_T("Error-------1"));
                DestroyWindow();
                MessageBox(_T("Error-------3"));
                return FALSE;
        }
结果还是先显示了Error-------0对话框,然后就弹出了一个乱码对话框,然后程序就自动关闭了。
到底谁会用CreateControl创建浏览器的控件啊?请多多指教啊!!!谢谢!!!

网友:
但是如果把源代码改成:
         MessageBox(_T("Error-------0"));
        if(!m_wndBrowser.CreateControl(/*CLSID_WebBrowser,*/ L"Browser",NULL, WS_VISIBLE | WS_CHILD, rectClient, this, AFX_IDW_PANE_FIRST))
        {
                MessageBox(_T("Error-------1"));
                DestroyWindow();
                MessageBox(_T("Error-------3"));
                return FALSE;
        }
的话,则Error-------1和Error-------3对话框都会显示,然后再退出程序。说明CreateControl返回值为0;
所以关键还是CreateControl怎么用。谁能帮帮小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