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在线调试输出

楼主(2008-07-11):
keil 在线调试输出
请问keil在在线调试的时候如何实时输出调试信息?
信息
在线
如何

网友A:
什么调试信息? 寄存器 变量? 这些都能直接看到的啊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simulate,软件模拟调试方式?希望在模拟调试时能在串口输出调试信息?
在进入debug模式后,直接在view->Serial Window->UART1#,就可以打开一个窗口,你程序里面对串口进行的输出都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网友C:
就是不用simulate
可是又想像用simulate时那样用printf输出相关信息

网友D:
你一样可以把结果/信息输出到串口啊,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啊

网友E:
o 这么麻烦啊 呵呵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