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IE默认的播放器换成自己所写的播放器

楼主(2008-06-24):
如何将IE默认的播放器换成自己所写的播放器
由于IE默认的WMP播放视频,音频时卡,所以打算加入自己写的视频播放插件?
播放器
插件
视频播放
如何

网友A:
和PC上类似,修改注册表
wma下面的open改成你希望的程序,比如\windows\MyPlayer.exe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好像不行吧,IE调用播放器的过程是调用播放器解码动态库的过程,跟播放器本身的框架没有关系,最好的方法是直接修改定制WMP,加入需要添加的动态库。

网友C:
如果你的播放器是实现了COM接口,那替换IE调用的WMP COM接口应该可以。

网友D:
啊,是问的IE啊。。。搞错了。
IE跟WMP捆绑了,如何修改?WMP能被定制吗?真没用过呢。

网友:
WMP的com接口是实现的,关键是那个替换过程,很麻烦,PB中有WMP的源代码,但是库不是开源的,要替换好像不行吧,我就没成功过,哪位能替换写个步骤,我感激流涕啊,,,

网友E:
没用过呢。帮顶

网友F:
自己顶,将自己的播放器写成插件,并将插件CLSID写成WMP的CLSID,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