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问一道公司的笔试题
lcllcl20031
lcllcl20031

网友A(2008-06-17):
请问一道公司的笔试题
可以在cache空间中访问外部硬件的寄存器么?为什么
为什么
寄存器

网友B:
不明白,不知道

网友C:
可以访问,但必须保存,否则会马上被覆盖掉

网友D:
不可以直接访问,必须通过外部接口.

网友E:
这个问题要看cache空间是什么意思,在什么状态下。如果cache空间已经被初始化了并且作为了cahe使用,那是不可以的。
如果cache空间没有被作为cache使用,只是作为普通的内存空间使用,那就可以。

网友F:
外部硬件寄存器的值是会经常变化的。当第一次把数据从外部硬件寄存器读入到cache后,如果外部硬件寄存器的值在此时发生了变化,导致cpu从cache中读取的数值不正确。

网友G:
可不可以访问外部硬件的寄存器和在不在cache里没有任何关系,因为cache对用户是透明的。用户感觉不到cathe的存在,一般情况下也无法控制cathe对代码或数据的缓冲存储。硬件在cathe替换的时候会检查cathe和内存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如果cathe的内容变了,在cathe内容替换的的时候会自动更新内存。

网友H:
学到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