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LC(TLP521)

楼主:
现在我在做工程,很急,一个星期内要完工,这都过了三天了,软件写完了,硬件在实验室测了也正常.但到工业现场干扰就来了,经过排查,确定了是硬件电路,也就是光耦采集信号的稳定问题.由于我所做的工程(显示板)和马达共地,马达启动电流比较大,且工作的时候电流也不平稳,这就存在干扰了.软件滤波也没用,因为干扰是持续且频率变化的.说简单点就是,用单片机模拟PLC输入端,并输出显示.我的电路是:24V-->    R1-->    1脚,2脚 -->   |>|(二极管) -->  PLC输入端(24V),PLC输入端接限位开关,然后接地.当限位开关按下,PLC动作,同时光耦的接收端导通,MCU读取信号,正常.可是问题就出在当开关未按下,而干扰导致接收端处于"微"导通状态,MCU就误显示了,不知道怎么去除这一部分干扰.    还请众高手指教!!!

网友A:
共地的问题,要从硬件上解决不太好办

这个是设计结构的问题,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是不大会改结构了

软件上,不知道你那控制方式了

如果显示实时性不高,或者可以在读信息前识别一下

限位开关的状态的话,那可以用“障眼法”

网友B:
你这个还是改硬件滤波吧,或者改输入信号方式,跳变改脉冲,或者脉冲改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地的问题,要从硬件上解决不太好办

这个是设计结构的问题,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是不大会改结构了

软件上,不知道你那控制方式了

如果显示实时性不高,或者可以在读信息前识别一下

限位开关的状态的话,那可以用“障眼法”

“障眼法”怎么说?我的显示实时性不高,可以几秒显示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是改硬件滤波吧,或者改输入信号方式,跳变改脉冲,或者脉冲改跳变

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其实说白了就是单片机模拟PLC,好象三菱PLC内部进行了两级滤波.当光耦微导通时,可以认为是没有导通,大家看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滤波的,谢谢了!!!  补充一点:光耦接收端的集电极(4脚)接一上拉电阻(VCC为5V),发射极(3脚)接地,4脚的信号直接给MCU判断.总感觉要在4脚处加一电阻然后再接一电容(电容另一端接地),组成RC滤波电路,再读取信号,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共地的问题,要从硬件上解决不太好办

这个是设计结构的问题,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是不大会改结构了

软件上,不知道你那控制方式了

如果显示实时性不高,或者可以在读信息前识别一下

限位开关的状态的话,那可以用“障眼法”

“障眼法”怎么说?我的显示实时性不高,可以几秒显示一次。

那你就慢慢的等。。。

等到你觉得数据是有效的再读,或是不停的读,到数据有效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共地的问题,要从硬件上解决不太好办

这个是设计结构的问题,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是不大会改结构了

软件上,不知道你那控制方式了

如果显示实时性不高,或者可以在读信息前识别一下

限位开关的状态的话,那可以用“障眼法”

“障眼法”怎么说?我的显示实时性不高,可以几秒显示一次。

那你就慢慢的等。。。

等到你觉得数据是有效的再读,或…

这也是一个问题,有很多限位开关,它们的随机性很大,看来只能硬件滤波了.

网友:
硬件设计上的失败,基本的硬件抗干扰设计原则都不考虑,跟马达共地,你不知道拿一个马达靠近你的MCU转两下都能让它死机吗,你还跟它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一个问题,有很多限位开关,它们的随机性很大,看来只能硬件滤波了.

这根本不是滤波能解决的,地回路的干扰,你在哪滤,你现在最有效的是重做,做好关键信号的隔离,模拟前端的电源都要隔离,芯片电源脚上的退耦。

网友:
再补充一点:我们的PLC控制柜内,变频器与变压器(24V电源)距离很近,当一有变频器工作的时候,干扰就很大.可是PLC控制柜各个器件的位置现在是不能变的了,请问能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位置变不了你就用个金属罩把你的电路罩起来,这样可以屏蔽掉外面辐射的电磁干扰,但是对于从信号线和电源过来的干扰就没用了,主要还是做好隔离,电路设计上也要采取相应措施,比如多用104的滤波电容退耦,在引脚上套个磁环。

网友:
有30路啊

网友:
之前以为干扰是来自变频器,昨天又去现场调试了,居然没有干扰了(在另外一台设备上试的),奇怪.难道是那一台设备漏电?还是因为由于一部分强电未开的原因?还在摸索中...

网友:
很感谢大伙的帮助,是设备漏电的问题,工程算是完成了!可是不论怎么漏电PLC都可以正常显示,而我的却不行呢?值得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