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缓冲技术

楼主:
怎样吧下面一段代码实现双缓冲

  void Bckgnd(HDC h_destDC)
{
        CWnd *                pParent;
        CRect                wndRect;
        int                        width;
        int                        height;

        pParent = this->GetParent();
        CDC *pDC = pParent->GetWindowDC();
        GetWindowRect(&wndRect);
        pParent->ScreenToClient(&wndRect);
        width = wndRect.Width();
        height = wndRect.Height();
        HDC hDC = ::CreateCompatibleDC(NULL);
        ::SelectObject(hDC, m_hBmpBkgnd);
        ::BitBlt(h_destDC, 0, 0, width, height, hDC, wndRect.left, wndRect.top, SRCCOPY);
        ::DeleteDC(hDC);
}

网友:
我做的控件重写了DrawItem,界面刷新特别厉害。为吧实现背景透明,DrawItem函数里面也调用上面函数。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避免这种刷新?

网友:
以前有个帖子说的比较明白

网友:
  是哪个贴,你还记得不?

网友:
为什么需要双缓冲呢。。你可能还不知道为什么会闪屏

闪屏是因为你肯定刷新了背景,因为刷背景时会用白色来填充,所以再画上去后就有一个过程,背景,白,背景。
这样就会出现闪屏。  因为色差大,所以会觉得闪

而办法就是背景 背景  把OnPaintBackGround 重写, 在缓冲里画好与你要改变的整个图,再画出来,即和背景差不多的图,因为变化不大,所以不觉得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