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在线100分求教:NMAKE 错误 U1095解决方法
htjsmhj
htjsmhj

网友A(2008-05-19):
在线100分求教:NMAKE 错误 U1095解决方法
错误消息
扩展命令行“commandline”太长
宏展开之后,给定的命令行超过操作系统命令行长度的限制。
MS-DOS 允许一个命令行上最多有 128 个字符。
如果命令用于可从文件中接受命令行输入的程序,则更改该命令并从磁盘上的文件或内联文件中提供输入。例如,LINK 和 LIB 从响应文件中接受输入。
怎么改source文件,使得从磁盘上的文件导入源文件列表,我大概要编译170多个源文件.急.再线等.
操作系统
source
源文件
在线

网友B:
写一个makefile文件就可以了。
格式大约是这样:
sources = a.cpp b.cpp c.cpp d.cpp ....加上你全部的源文件
armsources = $(sources)
include ../makefile

网友C:
我就是在sources里面加了大约170个文件,然后编译器报错的.说是命令行太长.减掉20多个文件,就可以编译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源文件存在文件上,然后指定到磁盘上的文件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