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文件查找的问题

楼主:
我想在一目录下查找*.bmp文件,写了如下代码,编译有错误,请高手指点~~
主要代码如下
HANDLE hFile = NULL;
        WIN32_FIND_DATAA lpFindFileData;
//        BOOL bContinue = FALSE;
        int i = 0;
        for(i=0;i<50;i++)
       wcscpy(cFileList,_T(""));
        i = 0;
        hFile = FindFirstFile(L"*.bmp",&lpFindFileData);

        while (1)
        {
                strcpy(cFileList,&lpFindFileData.cFileName);
                if (FindNextFile(m_handle,&lpFindFileData)==0)
                {
                        FindClose(hFile);
                        break;
                }
                i++;
                nFileTotalCount++;
        }

编译错误是: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Test - Win32 (WCE ARMV4I) Debug'.
--------------------Configuration: Test - Win32 (WCE ARMV4I) Debug--------------------
Compiling resources...
Compiling...
StdAfx.cpp
Compiling...
CeFileFind.cpp
Test.cpp
TestDlg.cp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w001\桌面\Test\TestDlg.cpp(131) : error C2664: 'FindFirstFileW'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2 from 'struct _WIN32_FIND_DATAA *' to 'struct _WIN32_FIND_DATAW *'
        Types pointed to are unrelated; conversion requires reinterpret_cast,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w001\桌面\Test\TestDlg.cpp(135) : error C2664: 'strcpy'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unsigned short [8]' to 'char *'
        Types pointed to are unrelated; conversion requires reinterpret_cast,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w001\桌面\Test\TestDlg.cpp(136) : error C2065: 'm_handl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VOIMAGE.CPP
VOString.cpp
Generating Code...
Error executing clarm.exe.
Creating browse info file...

Test.exe - 3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使用WIN32_FIND_DATA,而不是WIN32_FIND_DATAA

网友:
EVC下要使用Unicode
字符串操作要使用wcs前缀的函数,不是str前缀的

网友:
搞定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