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10LCD屏颜色不对的问题

楼主:
    2410接LCD,调了很久了,通过修改寄存器配置,SPI配置LCD屏内寄存器,已经基本显示正常了,可以看到稳定的WinCE桌面,但是WinCE桌面的颜色始终不对,启动前有Test,将屏分四块分别显示RGB&white,四种颜色也不对,都是很奇怪的颜色,不正。
    因为我的屏接着一块CPLD,后来我索性将屏的24根数据线全部拉低,竟然不是黑色,又尝试了RGB(100),RGB(010),RGB(001),显示也不是红绿蓝,总之颜色很奇怪(青的,粉紫的,什么都有,就是不正常),我用的是565模式的,测了相应引脚的电压,接高的是高电平,接地的是地,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用的屏是PT035TN01,V6,Spec是06年5月的。后来我根据屏的手册,设了测试的模式,就是可以设定屏的颜色(white,black,red,green,blue,yellow,cyan,magenta...),结果我设屏为红色,显示的竟然是青色,也不是很正,搞不懂,我测了一下红色时数据线的电压,不是预想中的高5位为高,其他位为低,而是除了接地的8位,其余每位都有电压值,在0.7-2.0V之间,没有规律。
    请大侠相救,一个LCD调了N久,被骂惨了。

网友:
你的Innolux屏还真是痛苦呀。

电压有0.7-2V,那取了LCD,然后直接测CPU对应的各个数据线的电压是否正确,最好能每根线测一下0-1 1-0的变化。

网友:
以前调LCD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LCD同步信号的极性问题,比如说有效信号,水平竖直信号,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可以到驱动开发网看看,那里面相关的贴子比较多

网友:
To shuiyan,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屏的2410驱动的相关参数设置?
如果不方便公开的话,可以留个联系方式,麻烦了。
QQ:178175666

网友:
LCD屏 调试 最好先弄清楚硬件配置
1、565模式还是24 位模式   高3位连接在一起还是高3位连接在一起  RGB 还是 BGR 数据排序方式, 影响颜色效果
2、配置 SPI 初始化和上电时序,  你的成功了,应该这里没有问题
3、配置2410 内部寄存器, 你的Wince桌面出来了, 大问题没有了;颜色偏,主要与那个 RGB  还是 BGR方式有关,就是那个寄存器关于 Half_word swap还是Byte Swap 那个寄存器有关 改变这个看看。
4、我的资源有一个关于2410下做Logo的一个文件,是我以前自己制作Logo文件的。你应该可以使用。
5、关于 2410  16位色 和24位色 在颜色偏色方面 有点区别 一个最大值是 255  一个是31、63、31, 可以参考我的Blog文集中关于 16位LCD显示问题那个文章,也许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