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入库问题

楼主:
我想将从串口读的数据入到CE设备上的数据库中,请问我应该如何做?EVC有专门的串口类吗?

网友:
直接用API操作

网友:
直接用API吧,网上例程很多,再自己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EVC没有专门的串口类!
但我有啊!zhuyaqi2004@sohu.com

网友:
好的 多谢上面三位热心人。

网友:
搞定了没有啊?

网友:
还没有。正在加油中。RDA还没有成功。串口正在调试。

网友:
MSCOMM有EVC的版本的吗  串口通信在CE下 显示都是Unicod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