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译驱动模块的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下面几个事情
1:下载了驱动源码的tar包
2:下载了版本2.6.21的kernel源码包
3:我知道了要先编译这个包之后,才可以编译驱动源码。

但是我不知道;
1:按什么要求去编译这个kernel的源码包?
2:kernel源码包和驱动的源码包存放路径有什么要求?
3:编译之后的.ko文件存放的路径应该在哪里?

网友:
复杂啊。先make menuconfigure吧,配置你希望的组件。然后make clean, make dep(这个记不清了,是配置依赖属性的),make bzImage, make module,无非就是这样的流程。
不过每个版本的编译需要总有点变化的。看看readme里面有没有说明。

kernel的放置位置无所谓,因为编出来后,就是个全新的kernel,与原来系统无关了。
驱动源码一般都有依赖关系,至少要依赖所在平台的bsp目录。一般会放在bsp\driver下面。
编译后的路径是根据makefile里面设置的,一般默认有个,忘了:-)

去linux/UNIX版块讨论吧。

网友:
"全新的kernel",你的意思是编译下载下来的kernel之后,原来的的kernel被替代吗?

网友:
编译完之后,kernel与原有kernel无半点关系,可以用新的代替已有的,其实就是升级更新。但不会自动替代,需要你手动覆盖。linux这点可比Windows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