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1与计算机串口下载

楼主(2008-03-04):
89s51与计算机串口下载
请问能用什么方式直接把程序通过计算机串口直接下载到89s51芯片中。先谢过了!
计算机

网友A:
不知道89s51有什么特性,以前的时候做过自升级的华邦的片子,那个片子自己有一个功能,自带4K的附加空间,俺们当时在主程序中遇到特定的指令就跳到附加空间中执行,在那里接串口数据进行升级,最后reset。

网友B:
只有STC 单片机可以!

网友C:
ISP下载线呀
自已做一根就是了,特简单的

网友D: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E:
一般芯片手册上会有那个最原始的简单烧写电路,然后你再找块面包板,照着架几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F(2008-05-01):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