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evc4怎么在编译exe(F7)文件时总是报"Connection was ...

楼主(2008-01-20):
急!!evc4怎么在编译exe(F7)文件时总是报"Connection was not created"?
在运行时(CRTL+F5)报"The Platform Manager server failed."
我已经安装了evc4+sp4,并且实现了掌上电脑与PC同步,但按下F7后
同步图标显示一个"!",并提示"已连接,同步完成,1项有冲突"!!!
我是在"WindowsCE My Documents"这个目录下编译文件的!!!
掌上电脑
安装
Documents
created
server

网友A:
还有在EVC4下怎么找不到active X 控件呢??

网友:
看看Platform Manager是否正确安装?
EVC下VC下的activeX控件基本上都不能用。

网友B:
我没装wince

网友C:
EVC的使用,是不需要安装Platform Builder的。

网友D:
还有在EVC4下怎么找不到 active X 控件呢:
装好eVC 然后再装active X

网友E:
如果厂商没有提供的话,
去下载一个标准SD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