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 74HCT245D的作用

楼主(2008-06-24):
芯片 74HCT245D的作用
74HCT245D的作用,结构图 各腿脚的定义
芯片
结构图

网友A:
8路3态缓冲器,有16个脚是8路通道,1个脚控制方向,1个脚使能,1个电源,1个地
看下datasheet就很明白了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pdf/36346_PHILIPS_74HCT245.html

网友B:
http://cn.100y.com.tw/PNoInfo/1026.htm 8路3态缓冲器
如果擅用google,何必如此浪费积分呢。

网友C:
74HCT245D: 8路3态缓冲器,有16个脚是8路通道,1个脚控制方向,1个脚使能,1个电源,1个地
注意他和数据锁存器(373)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