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芯片为hd66781的mcu lcd驱动问题

楼主:
驱动芯片为hd66781的mcu lcd驱动问题

大家好,这宽屏在我们的系统上就是出不来数据,有没有调过这款屏的,帮帮忙啊。

初始化代码为:

void Mcupanel_PowerOnInit(void)
{
          int i,j;

          Lcdctrl_McuBypassMode(TRUE);
          delay_nops(500000);

    Mcupanel_RegSet(0x0000,0x0001);  //Start Oscillation
    delay_nops(40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1000);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0);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4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000b);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1);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4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1000);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1);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4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1202);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2);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4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00,0xc020);  // HD66781电源控制 1

    delay_nops(6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00ba);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delay_nops(6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0);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4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1240);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delay_nops(4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0);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4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001b);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1);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6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1a40);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0);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4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0300);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3);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4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1503);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3);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400000);

    Mcupanel_RegSet(0x0400,0x0027);  //液晶光栅行设置,NL0[5:0]=39, 即(39+1)*8=32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09c6);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delay_nops(4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4);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1000000);

    Mcupanel_RegSet(0x0001,0x0000);  //驱动输出控制
    //Mcupanel_RegSet(0x0003,0x1008);  //启动模式设置, HWM=1, ID1:ID0 =11, AM=0 (不使用缓冲, 地址自动更新为"左上"至"右下"方式)
    Mcupanel_RegSet(0x0002,0x0700);  //驱动波形控制
    Mcupanel_RegSet(0x0003,0x1000);
    Mcupanel_RegSet(0x0008,0x0503);
  //==============================
      Mcupanel_RegSet(0x0009,0x0001);  //显示控制 3
    Mcupanel_RegSet(0x000b,0x0000);  //显示控制 4 , FRCON=0, COL1:0=00 (262144色)
    Mcupanel_RegSet(0x000c,0x0000);  //外部显示接口控制 1
    Mcupanel_RegSet(0x000d,0x0010);  //帧周期控制
    Mcupanel_RegSet(0x000e,0x021e);  //外部显示接口控制 2
    Mcupanel_RegSet(0x000f,0x0000);  //外部显示接口控制 3

    Mcupanel_RegSet(0x0012,0x0000);  //门驱动(Gate driver)接口控制 3
    Mcupanel_RegSet(0x0013,0x0002);  //门驱动(Gate driver)接口控制 4
    Mcupanel_RegSet(0x0015,0x0300);  //门驱动(Gate driver)接口控制 6
    Mcupanel_RegSet(0x0018,0x0000);  //门驱动(Gate driver)接口控制 8
    Mcupanel_RegSet(0x0019,0x0002);  //门驱动(Gate driver)接口控制 9
    Mcupanel_RegSet(0x001b,0x0000);  //门驱动(Gate driver)接口控制 10

    Mcupanel_RegSet(0x070c,0x0030);  //
    Mcupanel_RegSet(0x0006,0x0080);  //
    Mcupanel_RegSet(0x001f,0x0001);  //
    Mcupanel_RegSet(0x0101,0x0000);  //
    Mcupanel_RegSet(0x010f,0x0000);  //
    Mcupanel_RegSet(0x0205,0x0000);  //

    Mcupanel_RegSet(0x070a,0x0000);  //
    Mcupanel_RegSet(0x070b,0x0000);  //
    Mcupanel_RegSet(0x070d,0x0000);  //
    Mcupanel_RegSet(0x070e,0x0000);  //
    Mcupanel_RegSet(0x070f,0x2100);  //
   //+++++++++++++++++++++++++++

    Mcupanel_RegSet(0x0003,0x1000);  //启动模式设置, HWM=0, ID1:ID0 =11, AM=0 (不使用缓冲, 地址自动更新为"右下"至"左上"方式)
    Mcupanel_RegSet(0x0210,0x0000);  //window地址设置(R210H,R211H):水平方向为0--239 (x = 239+1)
    Mcupanel_RegSet(0x0211,0x00ef);  //
    Mcupanel_RegSet(0x0212,0x0000);  //window地址设置(R212H,R213H):垂直方向为0--319 (y = 319+1)
    Mcupanel_RegSet(0x0213,0x013f);  //

    Mcupanel_RegSet(0x0400,0x0027);  //液晶光栅行设置,NL0[5:0]=39, 即(39+1)*8=320
    Mcupanel_RegSet(0x0401,0x0001);  //基本显示控制, REV=1(正方向显示), VLE=0(不滚屏)
    Mcupanel_RegSet(0x0402,0x0000);  //Base Picture RAM Area (Start Line)
    Mcupanel_RegSet(0x0403,0x013f);  //Base Picture RAM Area (End Line)

    Mcupanel_RegSet(0x0300,0x0100);  // γ Control 1
    Mcupanel_RegSet(0x0301,0x0704);  // γ Control
    Mcupanel_RegSet(0x0302,0x0507);  // γ Control
    Mcupanel_RegSet(0x0303,0x0400);  // γ Control
    Mcupanel_RegSet(0x0304,0x0b0a);  // γ Control
    Mcupanel_RegSet(0x0305,0x0002);  // γ Control
    Mcupanel_RegSet(0x0306,0x0503);  // γ Control
    Mcupanel_RegSet(0x0307,0x0707);  // γ Control
    Mcupanel_RegSet(0x0308,0x0004);  // γ Control
    Mcupanel_RegSet(0x0309,0x0002);  // γ Control 10
    Mcupanel_RegSet(0x0100,0xc120);  // HD66781电源控制 1
       delay_nops(60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021b);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delay_nops(60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1);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6000000);

    Mcupanel_RegSet(0x0210,0x0000);  //window地址设置(R210H,R211H):水平方向为0--239 (x = 239+1)
    Mcupanel_RegSet(0x0211,0x00ef);  //
    Mcupanel_RegSet(0x0212,0x0000);  //window地址设置(R212H,R213H):垂直方向为0--319 (y = 319+1)
    Mcupanel_RegSet(0x0213,0x013f);  //

    Mcupanel_RegSet(0x0007,0x0001);  // 显示控制 (1)
       delay_nops(6000000);
    Mcupanel_RegSet(0x0111,0x1638);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2
    Mcupanel_RegSet(0x0110,0x0101);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IC Interface Control 1
      delay_nops(6000000);
    Mcupanel_RegSet(0x0007,0x0003);  // 显示控制 (1)
       delay_nops(6000000);
    Mcupanel_RegSet(0x0007,0x0113);  // 显示控制1, D1:D0=11(使能显示)
       delay_nops(2000000);

    Mcupanel_RegSet(0x0210,0x0000);  //GRAM地址设置(R201H,R200H), 0x0000
    Mcupanel_RegSet(0x0212,0x0000);  //

    #if 1
        for(j=0;j<240;j++)
           for(i=0;i<320;i++)
                  Mcupanel_Data(0x0000);
    #endif
      Mcupanel_RegSet(0x0003,0x1018);  //启动模式设置, HWM=1, ID1:ID0 =11, AM=0 (不使用缓冲, 地址自动更新为"左上"至"右下"方式)
        Mcupanel_Command(0x0202);

        Lcdctrl_McuBypassMode(FA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