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用单片机控制GPRS模块上网,接入点IP CMNET写错了为什么还能拨上去?

楼主:
求助:如果用单片机控制GPRS模块上网,接入点IP CMNET写错了为什么还能拨上去?在北京可以,出了北京就不行了,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因为GPRS的APN默认的就是CMNET
如果写过了,它会恢复默认形式

网友:
谢谢2楼的回答,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我把CMNET写错了,是模块帮我恢复默认形式么?默认形式是CMNET么?早上在北京还能用,下午到了山东就用不了了,买了当地卡都上不去,后来发现这个错误,但是当地我无法改程序,所以没法验证是不是这个写错的原因

网友:
同样问题,关注中

网友:
或许跟手机卡的类型有关,有的可以开通GPRS,而且移动可以自行帮助设置APN,至于用户名和密码都是空的,可能有的手机卡或者当地的移动并不支持自动设置

网友:
各地的移动的设备都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
如果拨号前没有设置APN,SGSN(GPRS服务支撑节点)会将移动终端接入到默认的APN,这是GSM协议强制规定的,但是如果APN设置错误,SGSN不一定会将移动终端接入到默认的APN,因为协议没有这项强制规定

网友:
和网络环境有关,这种问题碰到过,原理不清楚...

网友:
哎,这个就是国内的运营商的管理问题。
很多地方的协议标准都有些不一样。记费系统更是乱七八糟。。。
哎,不说了,郁闷啊。

网友:
忘记咋默认的呢?
有可能是上次有效配置默认
也有可能是运营商默认。

网友:
跟当地移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