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 关于一个程序流程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帮忙单步跟踪一下下面这个程序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THREAD_NUM   5
  HANDLE   g_Event;
  HANDLE   event[THREAD_NUM];
  DWORD   WINAPI   ThreadFunc(LPVOID);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HANDLE   hThrd[THREAD_NUM];
  g_Event=::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for   (int   i=0;i   {
  event=::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
  for   (i=0;i   {
  hThrd=::CreateThread(NULL,0,ThreadFunc,(LPVOID)i,0,NULL);
  if   (hThrd!=NULL)
  {
  cout<<"Thread"<   }
  }
  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event,TRUE,INFINITE);
  PulseEvent(g_Event);
  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hThrd,TRUE,INFINITE);
  for   (i=0;i   {
  CloseHandle(event);
  CloseHandle(hThrd);
  }
  CloseHandle(g_Event);
  cout<<"Process   Finished"<   return   0;
  }

  DWORD   WINAPI   ThreadFunc(LPVOID   n)
  {
  SetEvent(event[(int)n]);
  while   (TRUE)
  {
  switch(WaitForSingleObject(g_Event,INFINITE))
  {
  case   WAIT_OBJECT_0:
  printf("Thread%d   WAIT_OBJECT_0\n",(int)n+1);
  return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0;
  }
我不理解它的执行顺序
看的很迷糊
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象调试程序一样,帮忙讲讲程序每步向下运行执行到哪?为什么?
谢谢各位

网友:
你程序就这么几句? 开了一个线程而已 也没有执行什么啊

网友:
  红字的地方把我搞晕了: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THREAD_NUM  5
  HANDLE  g_Event;
  HANDLE  event[THREAD_NUM];
  DWORD  WINAPI  ThreadFunc(LPVOID);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HANDLE  hThrd[THREAD_NUM];
  g_Event=::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for  (int  i=0;i   {
  event=::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
  for  (i=0;i   {
  hThrd=::CreateThread(NULL,0,ThreadFunc,(LPVOID)i,0,NULL);
  if  (hThrd!=NULL)
  {
  cout < <"Thread" <   }
  }
  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event,TRUE,INFINITE);
  PulseEvent(g_Event);
  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hThrd,TRUE,INFINITE);

  for  (i=0;i   {
  CloseHandle(event);
  CloseHandle(hThrd);
  }
  CloseHandle(g_Event);
  cout < <"Process  Finished" <   return  0;
  }

  DWORD  WINAPI  ThreadFunc(LPVOID  n)
  {
  SetEvent(event[(int)n]);
  while  (TRUE)
  {
switch(WaitForSingleObject(g_Event,INFINITE))
  {
  case  WAIT_OBJECT_0:
  printf("Thread%d  WAIT_OBJECT_0\n",(int)n+1);
  return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0;
  }
这些waitForSingleObject和WaitForMultipleObjects什么时候被触发使能?

网友:
首先主线程创建n的线程,然后等待n个线程触发event

子线程触发event等待主线程触发g_Event

主线程在n个线程都触发了event后,触发g_Event,使得所有子线程可以继续执行
然后主线程等待所有子线程都退出后,继续执行,即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hThrd,TRUE,INFINITE)后的代码

网友:
建立一堆事件,建立一堆线程。
一个线程对应一个事件。

1、
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event,TRUE,INFINITE);
第三个参数是true。

意思是需要等到event数组中的事件全部被setevent后才能被激活。
就是要所有线程都跑到switch(WaitForSingleObject(g_Event,INFINITE))  这一步。

2、
PulseEvent(g_Event);
//激活事件。
然所有线程都可以从
switch(WaitForSingleObject(g_Event,INFINITE))
往下执行,并退出。

3、
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hThrd,TRUE,INFINITE);

意思是需要等到hThrd数组中的事件全部被setevent后才能被激活。
但是hThrd中保存的是线程句柄,那么就是所有hThrd中的线程都退出后,
才能被激活,开始执行下面的代码

网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THREAD_NUM  5
  HANDLE  g_Event;
  HANDLE  event[THREAD_NUM];
  DWORD  WINAPI  ThreadFunc(LPVOID);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HANDLE  hThrd[THREAD_NUM];
  g_Event=::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0
  for  (int  i=0;i   {
  event=::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1
  }
  for  (i=0;i   {
  hThrd=::CreateThread(NULL,0,ThreadFunc,(LPVOID)i,0,NULL);   2
  if  (hThrd!=NULL)
  {
  cout < <"Thread" < 3
  }
  }
  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event,TRUE,INFINITE);  4
  PulseEvent(g_Event);                                     6
  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hThrd,TRUE,INFINITE);  8
  for  (i=0;i   {
  CloseHandle(event);
  CloseHandle(hThrd);
  }
  CloseHandle(g_Event);
  cout < <"Process  Finished" <   return  0;
  }

  DWORD  WINAPI  ThreadFunc(LPVOID  n)
  {
  SetEvent(event[(int)n]);       5
  while  (TRUE)
  {
  switch(WaitForSingleObject(g_Event,INFINITE))     7
  {
  case  WAIT_OBJECT_0:
  printf("Thread%d  WAIT_OBJECT_0\n",(int)n+1);      9
  return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0;
  }
程序流程:
  <1>进入main函数中,
  <2>首先创建了1个事件g_Event和i个事件event和i个线程hThrd  如程序上 0,1,2
  <3>这时,在主线程中打印:"Threadi Lauched" ,
     并在第一个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event,TRUE,INFINITE);中等待event信号触发,
     同时线程ThreadFunc(i个线程同时运行)启动,进入第一个SetEvent(event[(int)n]);
     触发了所有event事件   如程序上的3,4,5
  <4>因为这时子线程已经触发了事件组event
     所以主线程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event,TRUE,INFINITE);通过
      执行PulseEvent(g_Event);这条语句,
      同时所有i个子线程都卡到switch(WaitForSingleObject(g_Event,INFINITE))等待g_Event事件被触发,
      如程序上的6,7
   <5>这时主线程又卡在第二个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hThrd,TRUE,INFINITE); 等待hThrd被触发?????/
      而i个子线程都因为主线程执行了PulseEvent(g_Event);这条语句后触发了switch(WaitForSingleObject(g_Event,INFINITE))
      语句,打印出:printf("Thread%d  WAIT_OBJECT_0\n",(int)n+1); 这条
       如程序上的8,9
    <6>最后程序是如何触发这条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hThrd,TRUE,INFINITE);
      使程序最终打印出:cout < <"Process  Finished" <
问题:
   1、我理解的这个程序流程是不是有问题的?
   2、如<5>、<6>中所问:等待hThrd被触发?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程序是如何触发这条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hThrd,TRUE,INFINITE);???
   3、PulseEvent(g_Event);这条是激活所有事件,可是参数g_Event只是单独定义的一个事件:g_Event=::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而多事件:event=::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是通过对应的多个线程ThreadFunc(LPVOID  n) 中SetEvent(event[(int)n]);
      激活的,而不是通过 PulseEvent激活的啊 ???

网友:
1. 我的理解和你是一样的
2. Wait一个线程就是等待这个线程结束
3. 问题看不太明白,不过PulseEvent其实和SetEvent是差不多的,只不过PulseEvent在触发Event后会把Event再设成未触发,如果PulseEvent的时候如果子线程还没有WaitSingleObject,那么它会错过这个Event
   所以这段代码在非常小的概率下,主线程会挂住

网友:
6,7的顺序不对。

按道理应该是7先完成,然后才是6.

PulseEvent在这里的目的是让所有的线程都能从wait中解放,并退出。

而线程的全部退出就使主线程能安全退出。

如6楼所说,可能会有问题。
就是最后一个线程
SetEvent后,cpu就切到主线程执行PulseEvent。
在这种情况下就死锁了。

WaitForMultipleObjects(THREAD_NUM,event,TRUE,INFINITE);
后可以有一个sleep的延迟
或者直接把PulseEvent改为SetEvent

网友:
二位果然是强人!!!
这个程序是因为在PulseEvent后没有Sleep();
造成本意激活5个线程,而现在只能激活4个线程

可是为什么要用PulseEvent而不用SetEvent呢??
是因为人工重置事件必须用PulseEvent(因为PulseEvent可以触发event后自动再设成未触发)吗??
还是因为多事件多线程需要用到这个函数PulseEvent
或者是其他原因???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
这个还真没仔细想过 我很少用PulseEvent
不同情况有不同用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位果然是强人!!!
这个程序是因为在PulseEvent后没有Sleep();
造成本意激活5个线程,而现在只能激活4个线程

可是为什么要用PulseEvent而不用SetEvent呢??
是因为人工重置事件必须用PulseEvent(因为PulseEvent可以触发event后自动再设成未触发)吗??
还是因为多事件多线程需要用到这个函数PulseEvent
或者是其他原因???
感谢各位解答!

人工重置事件的PulseEvent和自动重置事件的SetEvent函数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用SetEvent处理自动重置事件将只释放一个线程来运行,即使有许多线程在等待那个事件。而PulseEvent将释放所有等待那个事件的线程。以上摘自《WINCE程序设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