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R R1,=0x12和LDR R1,0x12 有什么不相同啊?

楼主:
请教:
  LDR     R1,=   0x12345678       ;加载   32   位立即数
  和
  LDR     R1,0x12345678
  有什么不相同啊?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用     LDR     R1,=   0x12345678   ?
  在什么情况下用   LDR     R1,0x12345678   ?

  LDR     R0,=LED_TAB               ;加载标号地址
  和
  LDR     R0,LED_TAB
  有什么不相同啊?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用   LDR     R0,=LED_TAB   ?
  在什么情况下用     LDR     R0,LED_TAB   ?

  谢谢!

网友:
一条指令译成机器码只有32位,而你ldr r0,0x12345678 这样如何能够放在一条机器码里,因为你后面的立即数就32位了, 所以 ldr r0,=0x12345678 是一条伪指令,有=号的都是伪指令,是要转换成几条机器码的,我也记不清楚了,这些问题看书就能解决了

网友:
寻址方式不一样。。。
ldr r0,0x12345678  是将内存0x12345678地址中存储的数据搬到r0寄存器中
ldr r0,=0x12345678 可以理解为:将立即数0x12345678放到r0寄存器中

网友:
搞混了。。。ldr r0,0x12345678 是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
1. 没有“LDR R1,0x12345678 ”
2. 以下两条指令是一样的,都被称为“伪指令”,就是说编译器会把这条指令替换成其他合适的指令。
LDR R1, =0x12345678
LDR R0, =LED_TAB
如果这些数值不太复杂,那么就会用mov指令代替,比如:
ldr r1, =0x00
在编译时就会变成:
mov r1, #0x00

如果这些数值很复杂,那么编译时,这个数值会被保存在某个地方,然后使用读内存的指令进行读取,比如:
LDR R1, =0x12345678
在编译时变成:
ldr r1, [pc, xxxxx] // 这个xxx与pc相加,刚好就是some_locate的地址──编译器会帮你做好这一切
some_locate: .word 0x12345678

3. 你说“LDR R0,=LED_TAB ;加载标号地址 ”,没错,
LED_TAB是个地址标号,就是一个数值而已,编译器连接程序时会确定它的值,如果它很简单,就会使用mov指令赋值;如果很复杂,就存在某个地址,然后用读内存的指令读出。

4. LDR R0,LED_TAB
没有“=”号,它表示“读内存”.
比如:
LDR R0,LED_TAB
LDR R1, =LED_TAB
LED_TAB: .work 0x12345678

R0的值是0x12345678,R1的值是LED_TAB标号值,就是0x12345678在内存中存放的地址

网友:
楼上正解,建议dump出来看最终的汇编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