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开发是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Set Server = New OPCServer ’生成OPC对象,
    Servers = Server.GetOPCServers("")
Server.Connect sServerName, "" ’连接OPC服务器
    Server.OPCGroups.DefaultGroupUpdateRate = 800’设定组的刷新速率
    Set Group = Server.OPCGroups.Add("I7000")
****运行到这的时候出现
“OPCAutomation.OPCServerClass”的对象强制转换为类型“OPCAutomation.IOPCGroups”。

网友:
是不是Group的类型定义错了?把前文也贴出来看看。
生成OPC对象
    Set MyOPCServer = New OPCServer
    MyOPCServer.Connect ServerName, NodeName
    Set MyOPCGroupColl = MyOPCServer.OPCGroups
    MyOPCGroupColl.DefaultGroupIsActive = True

    Set MyOPCGroupIn = MyOPCGroupColl.Add("MYGROUPIN")

    Set MyOPCGroupOut = MyOPCGroupColl.Add("MYGROUPOUT")

    Set MyOPCItemCollIn = MyOPCGroupIn.OPCItems

    Set MyOPCItemCollOut = MyOPCGroupOut.OPCItems

网友:
Dim WithEvents OPCMyServer As OPCAutomation.OPCServer 'OPC Server对象,连接OPC服务器
    Dim WithEvents OPCMyGroups As OPCAutomation.OPCGroups 'OPC Groups对象,添加OPC组
    Dim WithEvents OPCMyGroup As OPCAutomation.OPCGroup 'OPC Group对象
    Dim OPCMyItems As OPCAutomation.OPCItems 'OPC标签组
    Dim OPCMyItem As OPCAutomation.OPCItem 'OPC标签组

这个就是前文

应该没错

网友A:
我在另一台试了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另一台试了可以的

你好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纠结几天了 没有解决 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