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 如何在vxworks下控制蜂鸣器?

楼主:
 如题,我现在想实现一下 在vxworks下 控制蜂鸣器的工作

不知道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意见谢谢

网友:
没用过 vxworks,
硬件上一般需要做个驱动,用三极管就可以,因为io一般的驱动能力都有限。软件上就是控制GPIO高低电平了。。。。

网友:
已经搞定,结贴

网友A:
没用过 vxwor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vxworks

---------------我还真以为你用过啊。哈哈。你wince这么强了。唉,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