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通信(RS-485通信)

楼主:
1、单独试验单片机与PC通信正常
   通信功能:PC机读取I2C芯片(带看门狗)中的内容
   硬件设计:485收发引脚与单片机相连时用光耦隔离
2、单独试验读写I2C芯片正常可靠

问题:
    当这两项内容在一个程序中同时运行时,开始阶段一切正常,过了一会读取的数据就时错误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I2C芯片读写不可靠吗?还是通信有问题?请多指教!!!

网友:
可能是电路上设计(干扰?)或程序设计的有问题? 执行一些特定代码的时候影响了其他的时序电平? 我记得I2C的时序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首先感谢两位帮顶

二楼分析的还是很有道理的,用什么分析方法才能知道影响了那部分时序呢?
我想说画PCB时I2C的两根线和串口收发线是紧挨着的,不知道这样在频繁通信的情况下它们之间是否有干扰呢

还要说明一下我用的是汇编语言,那么我想I2C的时序应该控制的很精确了吧。

网友:
感觉你的PC和单片机之间用的是中断,当单处机正在读取E2PROM数据时,PC访问单片机产生中断,打断了I2C的通信,导致错误!
解决方法:访问I2C时,关闭中断即可!

网友:
说的很对,我用的就是中断,我也关过中断,好像不行啊
愁啊,我再试试!

网友:
串行通信的波特率是多少?用的是什么光耦?

网友:
如果关中断都不行,可能是你的I2C程序有问题,仔细检查下吧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用仿真器测试!

网友A:
通信波特率9600BPS,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
光耦:6N137

我一直是用伟福仿真器调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信波特率9600BPS,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
光耦:6N137

我一直是用伟福仿真器调的程序。
6N137的速度足以支持9600bps的波特率了,串行通信的硬件线路应该没有问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串口中断打乱了IIC时序,导致IIC从器件工作不正常。

网友:
另外,如果你的单片机总是从IIC器件的存储空间的起始位置开始读数据,总是读到某个固定位置就出错,就需要检查IIC器件是否有问题。
最后,硬件电路中是否使用了看门狗?在程序中有否及时喂狗?

网友:
这种情况要看你的时钟和通讯数率。要是不成。可能是中断干扰或是误差累计。中断干扰-关中断 误差累计-循环时软复位。

网友:
1、有可能串口中断打乱了I2C时序,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2、硬件电路没有使用看门狗
   I2C芯片是CAT1161(带看门狗),在定时器中断中监测I2C芯片,如果没有读或写就调用喂狗程序。
3、误差累计是指什么呢

网友:
使用如下结构:

关闭中断
执行I2C读写程序
打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