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内核函数void Launch(DWORD dwLaunchAddr)的疑问

楼主:
void Launch(DWORD dwLaunchAddr)这个函数是在SMDK2440A\Src\Bootloader\Eboot\util.s(32)实现的
;******************************************************************************

    INCLUDE kxarm.h

PHY_RAM_START        EQU        0x30000000
VIR_RAM_START        EQU        0x80000000

        TEXTAREA

        LEAF_ENTRY Launch

        ldr        r2, = PhysicalStart
        ldr     r3, = (VIR_RAM_START - PHY_RAM_START)

        sub     r2, r2, r3

        mov     r1, #0x0070             ; Disable MMU
        mcr     p15, 0, r1, c1, c0, 0
        nop
        mov     pc, r2                  ; Jump to PStart
        nop

        ; MMU & caches now disabled.

PhysicalStart

        mov     r2, #0
        mcr     p15, 0, r2, c8, c7, 0   ; Flush the TLB
        mov     pc, r0                        ; Jump to program we are launching.
根据C语言中void Launch(DWORD dwLaunchAddr),只有一个参数以及C和汇编函数调用的参数传递规则。
这个DWORD dwLaunchAddr应该传递给汇编中的r0。
但是我搞不明白这东西是怎么启动起来的。并且这个启动方法和优龙的有很大差别。
根据config.bib中的设置,这个内核开始的物理地址应该是)0x30200000
按照道理应该是直接运行PhysicalStart这个汇编段才能运行起来,但是怎么会在前面横插下面的代码呢?
ldr        r2, = PhysicalStart
        ldr     r3, = (VIR_RAM_START - PHY_RAM_START)

        sub     r2, r2, r3

        mov     r1, #0x0070             ; Disable MMU
        mcr     p15, 0, r1, c1, c0, 0
        nop
        mov     pc, r2                  ; Jump to PStart

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eboot要在nboot之后开启MMU,但是在启动内核的时候又关闭MMU,不能在eboot把MMU都关闭吗?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A:
Launch函数其实只是把PC指针指过去,跳转到相应的地址运行
Eboot中应该有需要访问虚拟地址吧,所以不能关
关掉后再跳到Image是因为Image中还会再做一次初始化的动作,如果在Image中的起始部分把相关的初始化拿掉,应该可以不关MMU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unch函数其实只是把PC指针指过去,跳转到相应的地址运行
Eboot中应该有需要访问虚拟地址吧,所以不能关
关掉后再跳到Image是因为Image中还会再做一次初始化的动作,如果在Image中的起始部分把相关的初始化拿掉,应该可以不关MMU

你说的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对他的做法有点不解。
我觉得这个比较令人费解。
ldr r2, = PhysicalStart
ldr    r3, = (VIR_RAM_START - PHY_RAM_START)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sub    r2, r2, r3
直接把这个0x30200000放到PC不行吗?

------------------------------------------------
优龙是直接跳转到相应的内存物理地址运行的
不会像在上面那样搞得模模糊糊。

//====================================================
//优龙bootloader加载NK运行入口函数:使用函数指针的方法,
//相当巧妙,程序可读性比三星自带的eboot强悍
//====================================================

void call_linux(U32 a0, U32 a1, U32 a2)
{
        void (*goto_start)(U32, U32);

        rINTMSK=BIT_ALLMSK;

        cache_clean_invalidate();
        tlb_invalidate();

        __asm{
//                mov        r0, a0//%0
//                mov        r1, a1//%1
//                mov        r2, a2//%2
                mov        ip, #0
                mcr        p15, 0, ip, c13, c0, 0        /* zero PID */
                mcr        p15, 0, ip, c7, c7, 0        /* invalidate I,D caches */
                mcr        p15, 0, ip, c7, c10, 4        /* drain write buffer */
                mcr        p15, 0, ip, c8, c7, 0        /* invalidate I,D TLBs */
                mrc        p15, 0, ip, c1, c0, 0        /* get control register */
                bic        ip, ip, #0x0001                        /* disable MMU */
                mcr        p15, 0, ip, c1, c0, 0        /* write control register */
                //mov        pc, r2
                //nop
                //nop
                /* no outpus */
                //: "r" (a0), "r" (a1), "r" (a2)
        }
//        SetClockDivider(1, 1);
//        SetSysFclk(FCLK_200M);                //start kernel, use 200M
        //SET_IF();
        goto_start = (void (*)(U32, U32))a2;//这个a2=0x30200000,在调用的时候传递进来
        (*goto_start)(a0, a1);
}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在Disable MMU后必须在2条指令内执行mov pc操作,否则程序就跑飞
但是在真正跳转到NK地址前,还需要flush cache等操作
所以就先跳到PhysicalStart处,做完其他操作再跳到NK入口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在Disable MMU后必须在2条指令内执行mov pc操作,否则程序就跑飞
这个在哪里有介绍呢?这个我是第一听说,学习了。

但是在真正跳转到NK地址前,还需要flush cache等操作 ,所以就先跳到PhysicalStart处,做完其他操作再跳到NK入口
对,的确如此。

我的疑惑是
ldr r2, = PhysicalStart
ldr    r3, = (VIR_RAM_START - PHY_RAM_START) //求出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差。其实虚拟、物理地址转换就是这个原理

sub    r2, r2, r3 //这个相当于是PhysicalStart 所在地址减去(-)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差

mov    r1, #0x0070            ; Disable MMU
mcr    p15, 0, r1, c1, c0, 0
nop
mov    pc, r2          ; Jump to PStart 这个难道会跳到PhysicalStart 去执行?按照他的程序,是会的。
难道程序这么做是把这个PhysicalStart所在的虚拟地址转换为物理地址?
就是PhysicalStart(虚拟地址) -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差
难道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东西也有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之分的?
真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因为优龙没有使用(VIR_RAM_START - PHY_RAM_START)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bootloader阶段已经关闭了MMU,没有必要这么做了。

各位前辈,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
同志们,帮帮忙啊。

---------------------
整天我自问自答,心里洼凉瓦亮的
我上面的的解释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真的好想多点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网友:
        TEXTAREA
        LEAF_ENTRY Launch

        mov                r10, r0             ; r0 : mov physical launch address

        bl                INTERRUPTS_OFF

        ldr                r1, =g_oalAddressTable
        ldr                r0, =PhysicalStart
        mov                r4, r0
        bl                PaFromVa     ; find physical address of PhysicalStart
        cmp                r0, #-1             ; found?
        movne        r4, r0                     ; yes, save real address

        mov     r1, #0x0070          ; Disable MMU
        mcr                p15, 0, r1, c1, c0, 0        ; MMU & caches now disabled. // excute

        nop                                        ; // decode
        mov                pc, r4                        ; Jump to PStart // patch
        nop

PhysicalStart

        mov                r1, #0
        mcr                p15, 0, r1, c8, c7, 0        ; Flush the TLB
        mov                pc, r10                        ; Jump to program we are launching.

        ENTRY_END

网友:
这个函数真的没有人看过吗?不可能啊?这么重要的函数。
——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自己点灯了(借个有LED的板子吧,俺的没有灯。),不过这下面没有反汇编的功能,不然会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wohuazhen 你贴个代码出来??..........这个代码我有啊。不过还是谢谢你帮顶帖子。

网友B:
1,你说优龙bootloader没有打开MMU,所以它不要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我认为是对的。
2,三星的eboot用到了MMU,所以它要做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3,上面一段代码是我的开发板的launch。和三星的类似。

网友:
难道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东西也有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之分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的直接的理解就是,在关闭MMU前,ldr r0, =PhysicalStart,这句的PhysicalStart是个虚拟地址,它是在有MMU的情况下运行的,当mov  pc, r4   ; Jump to PStart // patch 这是在没有MMU的情况下运行的代码,所以r4的值一定要是物理地址。这里的PhysicalStart并不是指os的起始地址,而是要跳到os起始地址前的一个地址。这个我想你应该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说优龙bootloader没有打开MMU,所以它不要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我认为是对的。
2,三星的eboot用到了MMU,所以它要做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这个转换我理解,我不理解的是这样转换之后,还能跳到PhysicalStart 去执行?!真是匪夷所思。难道真如我在4楼的解释?
3,上面一段代码是我的开发板的launch。和三星的类似。
基本和我一样,只是我的更加直接,寄存器也用的少。

谢谢你。牛人们快出来帮忙啊。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在Disable MMU后必须在2条指令内执行mov pc操作,否则程序就跑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东西也有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之分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的直接的理解就是,在关闭MMU前,ldr r0, =PhysicalStart,这句的PhysicalStart是个虚拟地址,它是在有MMU的情况下运行的,当mov  pc, r4  ; Jump to PStart // patch 这是在没有MMU的情况下运行的代码,所以r4的值一定要是物理地址。这里的PhysicalStart并不是指os的起始地址,而是要跳到os起始地址前的一个地址。这个我想你应该明白了。

我正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总觉得怪怪的。

网友:
难道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东西也有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之分的?
我认为ldr r0, =PhysicalStart中的PhysicalStart,编译器给的是物理地址,但是当在打开MMU后,这段代码加载到cpu解释过程中会被处理器转换成虚拟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东西也有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之分的?
我认为ldr r0, =PhysicalStart中的PhysicalStart,编译器给的是物理地址,但是当在打开MMU后,这段代码加载到cpu解释过程中会被处理器转换成虚拟地址。

不是啊,这个标号所标识的地址在MMU打开的时候是是标识虚拟地址,当关闭MMU它就是物理地址,由于,这个代码已经在MMU打开的时候跑到内存运行了,所以我们要手动把它变回物理地址,就是下面的代码
ldr r2, = PhysicalStart
ldr    r3, = (VIR_RAM_START - PHY_RAM_START)

sub    r2, r2, r3

mov    r1, #0x0070            ; Disable MMU
mcr    p15, 0, r1, c1, c0, 0
nop
mov    pc, r2                  ; Jump to PStart

——这个代码非常巧妙。刚开始还真是没有反映过来。

好,明白了。明天结贴!
谢谢各位。

网友:
至于eboot为什么要开MMU,而优龙的ADS Bootloader为什么不开,
我想大家一定和我一样很想知道为什么。
——其实这是由于eboot要调用 FMD驱动以及一些微软的函数,这些函数是运行在虚拟内存的,eboot为了讨好她,利用他们,只能委曲求全了,裸奔还要开MMU,岂有此理!哈哈。
优龙 Bootloader,自然是没有和上面这些联系了。自然没有必要开。

所以才会造成启动NK函数有如此大的不同。

哈哈。自己解决也不错。

网友:
编译器其实是不区分虚实地址的,只不过boot.bib里写了RAMIMAGE的地址是80000000(所谓的虚地址),所以PhysicalStart这个标号的值就是8XXXXXXX的虚地址,在关闭mmu后,必须把它转成物理地址3XXXXXXX

至于为什么Disable MMU后2条指令内必须mov pc
是因为执行mcr    p15, 0, r1, c1, c0, 0 指令时pc是虚地址8XXXXXXX
执行完MMU就关了,8XXXXXXX就不存在了,所以需要马上让pc变成实地址3XXXXXXX

2条指令内是因为ARM流水线的原因,所以MMU关了,但是mcr之后的两条指令以及在pc是虚地址的时候预取了,所以不会报错

如果2条指令之内不mov pc到3XXXXXXX,接下来就要Prefetch Abor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译器其实是不区分虚实地址的,只不过boot.bib里写了RAMIMAGE的地址是80000000(所谓的虚地址),所以PhysicalStart这个标号的值就是8XXXXXXX的虚地址,在关闭mmu后,必须把它转成物理地址3XXXXXXX

至于为什么Disable MMU后2条指令内必须mov pc
是因为执行mcr    p15, 0, r1, c1, c0, 0 指令时pc是虚地址8XXXXXXX
执行完MMU就关了,8XXXXXXX就不存在了,所以需要马上让pc变成实地址3XXXXXXX

2条指令内是因为ARM流水线的原因,所以MMU关了,但是mcr之后的两条指令以及在pc是虚地址的时候预取了,所以不会报错

如果2条指令之内不mov pc到3XXXXXXX,接下来就要Prefetch Abort了。。——完全明白了,谢谢你

谢谢 hhyh612 ,所有迷惑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难道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东西也有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之分的?
我认为ldr r0, =PhysicalStart中的PhysicalStart,编译器给的是物理地址,但是当在打开MMU后,这段代码加载到cpu解释过程中会被处理器转换成虚拟地址。

不是啊,这个标号所标识的地址在MMU打开的时候是是标识虚拟地址,当关闭MMU它就是物理地址,由于,这个代码已经在MMU打开的时候跑到内存运行了,所以我们要手动把它变回物理地…

关于程序相关标号,昨下班回去我查看了《ARM系列处理器应用完全技术手册》一书,它的解释,这种标号在汇编时被处理成PC值加上或减去一个数字常量。我想这是为什么“这个标号所标识的地址在MMU打开的时候是是标识虚拟地址,当关闭MMU它就是物理地址”的原因了。
另外“2条指令内是因为ARM流水线的原因”合理的解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难道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东西也有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之分的?
我认为ldr r0, =PhysicalStart中的PhysicalStart,编译器给的是物理地址,但是当在打开MMU后,这段代码加载到cpu解释过程中会被处理器转换成虚拟地址。

不是啊,这个标号所标识的地址在MMU打开的时候是是标识虚拟地址,当关闭MMU它就是物理地址,由于,这个代码已经在MMU打开的时候跑到内存运行…

不是吧,标号的值不会变得
用mov pc的话,一定用的是绝对地址,和pc无关
如果用b指令,那么用的是pc相关的相对地址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编译器其实是不区分虚实地址的,只不过boot.bib里写了RAMIMAGE的地址是80000000(所谓的虚地址),所以PhysicalStart这个标号的值就是8XXXXXXX的虚地址,在关闭mmu后,必须把它转成物理地址3XXXXXXX

按你的解释,就是当编译出来的PhysicalStart这个标号的值就是8XXXXXXX的虚地址。那么在bootloader刚启动并未打开MMU的那伙,如果也存在一个标号的话,那编译出来是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呢?如果是虚拟地址能正确运行吗?如果是物理地址,那么编译器就要去关注什么时候打开MMU,反之当然也要注意什么时候关闭MMU,那么编译器就再智能一点,将PhysicalStart编译成物理地址好了。还要用户去做转换,多麻烦啊。

网友:
还有,我不明白在smdk2410的eboot的里边boot.bib里的memory都是0x8开头,说明都是虚拟地址。可是我的都是0x0开头说明是物理地址。都用到了MMU。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其实是不区分虚实地址的,只不过boot.bib里写了RAMIMAGE的地址是80000000(所谓的虚地址),所以PhysicalStart这个标号的值就是8XXXXXXX的虚地址,在关闭mmu后,必须把它转成物理地址3XXXXXXX

按你的解释,就是当编译出来的PhysicalStart这个标号的值就是8XXXXXXX的虚地址。那么在bootloader刚启动并未打开MMU的那伙,如果也存在一个标号的话,那编译出来是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呢?如果是虚拟地址能正确运行吗?如果是…

越来越有意思了。本来想结贴了的。看来还是不行。
——在这里我也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boot.bib文件是打包eboot的时候,把一些信息写进被打包的文件。在读出来的时候起到一些作用。
所以我觉得
编译器其实是不区分虚实地址的,只不过boot.bib里写了RAMIMAGE的地址是80000000(所谓的虚地址),所以PhysicalStart这个标号的值就是8XXXXXXX的虚地址,在关闭mmu后,必须把它转成物理地址3XXXXXXX
的说法比较合理。
这也是优龙 ADS bootloader为什么可以不用转换的原因之一。

网友B:
我的开发板mboot(支持USB,NAND,SD,Ether等)boot.bib中
MBOOT    00010000  0003F000  RAMIMAGE
我用viewbin查看了一下,mboot.bin,也都是0x0开头的。
我在6楼也贴出了我的launch的汇编代码。也是用到MMU的。也做了那个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如果做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是因为RAMIMAGE的设置问题,显然是不成立的。
---我的理解。
我也觉得PC的值是绝对地址。但是当涉及到MMU的时候,在执行的过程中PC这个绝对地址会不会有所变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发板mboot(支持USB,NAND,SD,Ether等)boot.bib中
MBOOT    00010000  0003F000  RAMIMAGE
我用viewbin查看了一下,mboot.bin,也都是0x0开头的。
我在6楼也贴出了我的launch的汇编代码。也是用到MMU的。也做了那个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如果做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是因为RAMIMAGE的设置问题,显然是不成立的。
---我的理解。
我也觉得PC的值是绝对地址。但是当涉及到MMU的时候,在执行的过程中PC这个绝对地址会不会有所变化呢?

我觉得你是否是看到开MMU之前使用的那个bib文件。在bootloader中用到两个bib文件

对于2440 5.0 BSP中有boot.bib和stepldr.bib
=================boot.bib=========================
;******************************************************************************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ARGS     80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RAM      80026000  00006000  RAM
    STACK    80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0038000  00040000  RAMIMAGEMMU打开,所以是虚拟地址,对应物理地址30038000
    BINFS    80080000  00021000  RESERVED

; Area used to cache nk.bin while programming flash
    FLSCACHE 80200000  01400000  RESERVED
    DISPLAY  80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        ROMOFFSET=25FC8000
        SRE=ON
        ROMSTART=80038000
        ROMWIDTH=32
        ROMSIZE=40000
============================stepldr.bib========================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STEPLDR   00000000  00001000  RAMIMAGE nboot阶段,没有开MMU,使用的是物理地址对应2440内部4K SRAM
    STACK     33ff5800  00001000  RESERVED
    RAM       33ff0000  00001000  RAM

CONFIG
        COMPRESSION=ON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ROMSTART=000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0001000

-----------------------------------------wohuazhen 请你把你的两个bib文件都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其实是不区分虚实地址的,只不过boot.bib里写了RAMIMAGE的地址是80000000(所谓的虚地址),所以PhysicalStart这个标号的值就是8XXXXXXX的虚地址,在关闭mmu后,必须把它转成物理地址3XXXXXXX

按你的解释,就是当编译出来的PhysicalStart这个标号的值就是8XXXXXXX的虚地址。那么在bootloader刚启动并未打开MMU的那伙,如果也存在一个标号的话,那编译出来是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呢?如果是虚拟地址能正确运行吗?如果是…

在bootloader刚启动并未打开MMU的那伙,pc的实际值和程序地址是不一致,因此那段指令必须都是位置无关的,并且不能直接引用全局变量,不能直接使用标号

网友: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MBOOT    00010000  0003F000  RAMIMAGE
    RAM      00050000  00020000  RAM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ROMOFFSET=0
        SRE=OFF
        ROMSTART=00010000
        ROMWIDTH=32
;        ROMSIZE=3F000
        ROMSIZE=25000

MODU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nk.exe          $(_TARGETPLATROOT)\target\$(_TGTCPU)\$(WINCEDEBUG)\mboot.exe      MBOOT

网友:
ViewBin... mboot.bin
Image Start = 0x00010000, length = 0x00022738
                Start address = 0x00011000
Checking record #5 for potential TOC (ROMOFFSET = 0x00000000)
Found pTOC  = 0x00031e90
ROMOFFSET = 0x00000000

ROMHDR ----------------------------------------
    DLL First           : 0x02000000
    DLL Last            : 0x02000000
    Physical First      : 0x00010000
    Physical Last       : 0x00032738
    RAM Start           : 0x00050000
    RAM Free            : 0x00060000
    RAM End             : 0x00070000
    Kernel flags        : 0x00000000
    Prof Symbol Offset  : 0x00000000
    Num Copy Entries    :          1
    Copy Entries Offset : 0x00031F04
    Num Modules         :          1
    Num Files           :          0
    MiscFlags           : 0x00000002
    CPU                 :     0x01c2 (Thumb)
    Extensions          : 0x00000000

COPY Sections ---------------------------------
    Src: 0x00032000   Dest: 0x00050000   CLen: 0x738      DLen: 0xFEF0

MODULES ---------------------------------------
    12/11/2008  03:07:04      143360  nk.exe

FILES ----------------------------------------
Done.

网友B:
我的开发板芯片不是三星的。
在mboot这个文件夹下,我只看到了boot.bib,没有别的*.bi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发板芯片不是三星的。
在mboot这个文件夹下,我只看到了boot.bib,没有别的*.bib。

我的那两个bib不是在同一个文件夹的。

估计你的也有,我的一个在eboot下,一个在stepldr下

网友:
boot.bib是在mboot这个文件夹下找到的。我也用viewbin看了mboo.bin是0x0开头的。
在bsp\files下还有config.bib,platform.bib。那是0x8开头的。用viewbin看nk.bin是0x8开头的。
----------------------------------------------------------------------------
下面是mboot的部分代码
----------------------------------------------------------------------------
Start.s的代码会跳到这个函数。
void BootMain(DWORD addresstable)
{
        OALCacheGlobalsInit();
        OALClearITLB();
        OALClearDTLB();
        OALFlushICache();
        OALFlushDCache();

        MakePageTable (addresstable);

        mmuOn( PTs, (unsigned int)(main));//mmuOn是个汇编函数,在里边才会打开MMU

        while(1);
}
----------------------------------------------------------------------
start.s 部分代码
----------------------------------------------------------------------
                STARTUPTEXT

                LEAF_ENTRY StartUp

        b                ResetHandler ;第一句代码就用了跳转
         ldr                pc, Undef_addr                        ; undefined instruction
        ldr                pc, SWI_addr                        ; SWI
        ldr                pc, Prefetch_addr                ; Prefetch abort
        ldr                pc, Dabort_addr                        ; Data abort
        ldr                pc, reset_addr                        ; reserved
        ldr                pc, IRQ_addr                        ; IRQ
        ldr                pc, FIQ_addr                        ; FIQ
......
ResetHandler
......
        mov                r0, r10             ; addressTable
        b                BootMain

网友:
Start.s的代码会跳到这个函数。
void BootMain(DWORD addresstable)
{
OALCacheGlobalsInit();
OALClearITLB();
OALClearDTLB();
OALFlushICache();
OALFlushDCache();

MakePageTable (addresstable);

mmuOn( PTs, (unsigned int)(main));//mmuOn是个汇编函数,在里边才会打开MMU

while(1);
}
——你的有点奇怪,这个东西有点像三星的stepldr部分,就是把eboot拷贝到内存中执行,并在最后开MMU的那部分
你的bootloader菜单打印那里才真正用到了虚拟地址,你把菜单打印那里的bib文件找出来看看,
我觉得你可能是找错了地方了。

网友:
我调试自己画的第一块板子的时候,在mmuOn( PTs, (unsigned int)(main))前用物理地址初始化串口,并输出字符串,进入main函数后,用同一个THB,串口就不能输出了(当时我还对MMU没什么概念,还想了很久为什么),后来在带main函数的文件里我用虚拟地址重新定义了NTHB,就可以输出字符串了。

网友B:
就是把eboot拷贝到内存中执行,并在最后开MMU的那部分
把mboot拷贝到内存的是nboot,这个代码在最后并没有打开MMU,而是和你的优龙同样的方法跳到了mboot去执行的。
nboot是放在nand flash的第0块,mboot紧随其后。冷启动是nand 启动,先运行的nboot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eboot拷贝到内存中执行,并在最后开MMU的那部分
把mboot拷贝到内存的是nboot,这个代码在最后并没有打开MMU,而是和你的优龙同样的方法跳到了mboot去执行的。
nboot是放在nand flash的第0块,mboot紧随其后。冷启动是nand 启动,先运行的nboot的代码。

那你的真是奇怪了。
那个bib文件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这个bib的文件不起作用?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文件是专门组织bin文件的。

网友:
难道这个bib的文件不起作用?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文件是专门组织bin文件的。
怎么不起作用了?用viewbin查看,确实是按boot.bib来的啊。
问题是你认为那个程序相关标号是因为boot.bib的关系,编译时设定为0x8开头了。如果不是,倒是是什么呢?
我以前看何老师的书时也很困惑,为什么他说boot.bib里的地址是虚拟地址,而我的是物理地址。那时忙着调试板子我还是没去深究。

网友:
你不是可以反汇编吗?去反汇编你的eboot,看看那段代码反汇编过来是什么。

网友:
; 182  :         mmuOn( PTs, (unsigned int)(main));

  00024        e59f1008         ldr         r1, [pc, #8] ;r1是main的地址
  00028        e3a00902         mov         r0, #2, 18   ;r0是PTs的值,2右循环18位为0x8000,确实这样定义
  0002c        eb000000         bl          mmuOn
  00030                 |$L41691|

; 183  :
; 184  :         while(1);

  00030        eafffffe         b           |$L41691|
  00034                 |$L41740|
  00034        00000000         DCD         |main|
  00038                 |$M41736|

                         ENDP  ; |BootMain|

网友E(2009-02-05):
这个帖子还有一些错误的观点,现在纠正一下:
一、在PB下编译的文件由bib文件控制,由于bib文件定义的是虚拟地址,所以程序中的标号就是虚拟地址的,所以本帖的疑惑就自然而解答了。
二、优龙的bootloader其实已经开了cache和MMU,以前我犯了严重的错误,以为没有开,其实在程序中巧妙把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映射相等。这样造成了我的误解,不过这样有好处的:一是启动内核函数变简单,还有就是访问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一样了,代码可以复用。
哈哈。再次回头,发现一切是那么顺其自然。

网友F:
都是强人啊

网友G:
网络营销策划 网络公关 品牌管理 搜索引擎公关 搜索引擎排名 网站优化 软文发布 QQ:297261337
工业门
工具柜
工作台
堆垛车
堆高车
工具车
物料盒
塑料托盘
无线音视频远程传输
天津工具柜
北京工作台
自动化立体库
上海塑料托盘
快速门
平台车
搬运车
电动叉车
上海塑料周转箱
深圳律师咨询
多功能遥控器
多媒体遥控器
USB图像采集卡
会声会影
金雁饭店
红螺寺
怀柔度假村
外墙保温
保温材料
人员定位
乳化液钻机
起重机配件维修保养

网友H:
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