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fine __savedata __attribute__ ((__section__ (".save.data")))

楼主:
#define __savedata __attribute__ ((__section__ (".save.data")))

然后定义一个变量,类型 __savedata ucTemp,我想请教一下,__savedata 有什么作用?谢谢!

假设程序里面设定ucTemp=1;系统断电,刚上电之后,就读取ucTemp的值,那么ucTemp值是等于1,还是用户设定的值(用户是可以通过菜单改变ucTemp的值的),我是做TV芯片,描述不清楚,请大家见晾!

网友:
#define __savedata __attribute__ ((__section__ (".save.data")))

__savedata ucTemp ----定义了 ucTemp的存储类型是save.data类型, 连接的时候会有.save.data这样一个数据段, ucTemp也在里面. 如果有map文件应该可以看到这些的.
这个段估计是用户自己定义的数据段, 一般在linker的帮助文档中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

如果你初始化了这个变量, 那么系统的初始化代码会把变量的值拷贝到RAM中, 其初始化值应该是1, 应该在类似初始化数据段里面.
至于说是否会是用户设定值, 这要看实现了, 不特殊处理应该不会是用户设定值。

大致应该是这样的。 FYI。

网友:
如果我把用户设定的ucTemp的值存某个地址中,上电之后,如果我不去读那地址中的值,不赋给ucTemp,那么ucTemp读出来应该还是Code里面设定的值1,那我想问一下,把ucTemp定义成save.data类型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
如果是用户自己定义的, 那么它的位置可以指定, 这样可以通过绝对地址访问,比如擦写.

网友:
不好意思啊,还是有点不明白,再麻烦你指教指教,谢谢!

什么意思,有点不明白,把变量声明成save.data类型,才可以指定它的存储位置吗?

但是如果我不定义成save.data类型,就定义成一个普通的,类型 变量,这个时候我也可以指定一个寄存器来存储,进行擦写,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我还是不明白定义成save.data类型,具体会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
你应该看看开发工具关于linker的帮助文档。

这个应该指的是存储类型,用来指明代码在最终目标文件中的位置;然后用某种方式再把它指定到存储器(FLASH 或者RAM)的某个位置。如果不把它定义在某个段中,那么它就会在缺省的初始化数据段中,处理起来不是很方便。具体的也可以看看代码里面是怎么处理的。

对于lz的情况不好说, 不清楚你所使用的开发工具。

网友:
非常感谢你,我已经有一点明白了,关于程序编译,比如如何把某个变量放到某个指定段中,能不能推荐一些资料、书本给我,小弟刚工作一年半,觉得好多东西不会,要学好多,路漫漫啊,谢谢!

网友:
一般开发套件里面会有关于compiler和Linker的帮助文档。

http://www.zap.org.au/elec2041-cdrom/gnutools/doc/gnu-linker.pdf
不过你也可以看看这个,道理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