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星arm的菜鸟问题,恳请先辈回答

楼主:
三星4510b的代码 地址中为啥地址有个基址?3ff0000

#define SFR_BASE 0x3FF8000
#define INTPN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SFR_BASE + 0x4004)))
手册上如 INTPND写的是 0x4004

另外在初始化内存时下列代码是啥意思。先辈能帮我注释并解释一下不?
;*******************************************************
; SDRAM System Initialize Data
;*******************************************************
        LDR        R0, =0x3FF0000 + 0x3010
        LDR        R1, =0x05503003
        LDR        R2, =0x04000060
        LDR        R3, =0x60
        LDR        R4, =0x60
        LDR        R5, =0x60
        LDR        R6, =0x60
        LDR        R7, =0x60
        LDR        R8, =0x14010380
        LDR        R9, =0x0
        LDR        R10,=0x0
        LDR        R11,=0x0
        LDR        R12,=0xce3383f0
        STMIA        R0, {R1-R12}

        LDR        R0,=0x3FF300C
        LDR        R2,=0x3FF3008
        LDR        R1,=0x0fffffff
        STR        R1,[R0]
        STR        R1,[R2]
                 LDR R3,=0x3ff5000
         LDR R4,=0xff
         STR R4,[R3]

网友:
你这个INTPND是不是寄存器? 他的地址是不是0x3FF8000+0x004?  你查下手册
下面那段代码可能是入栈,或者保存东西,最后面的应该是对某寄存器读写吧,没弄过4510,不清楚,你查下手册这些地址是什么东西就清楚了

网友:
ARM7的空间不是一个连续的地址空间。arm7系统的系统一般把内存空间分成几个段。每个段有不同的外接信号可以控制同一类物理设备。每个段也可以看成是不同的设备接口。有些ARM系统还可以改变段的起始地址。这叫从映射(REMAP)。你看到的基址3ff0000应该是一个外设备(广义的外设,RAM,ROM,…)的起始地址。
LDR R0, =0x3FF0000 + 0x3010
LDR R1, =0x05503003
LDR R2, =0x04000060
LDR R3, =0x60
LDR R4, =0x60
LDR R5, =0x60
LDR R6, =0x60
LDR R7, =0x60
LDR R8, =0x14010380
LDR R9, =0x0
LDR R10,=0x0
LDR R11,=0x0
LDR R12,=0xce3383f0
STMIA R0, {R1-R12}
是把R1-R12地址的数据输出到R0指定的地址去。也就是0x3FF0000 + 0x3010 =0x3FF3010去。具体这个地址控制的什么自己看手册了。

网友:
SFR_BASE 0x3FF8000 ,是特殊功能寄存器起始物理地址,所有的SFR物理地址都是在此基础上加偏移地址,比如INTPND的物理地址就是SFR_BASE + 0x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