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OS操作系统装进AVR?

楼主:
            各位高手好,我最近在玩AVR,做TCP/IP,想给ATmega32装一个NUT/OS操作系统,买了本AVR单片机TCP/IP的书,那书只说到编译OS的库函数,是用WINAVR把OS的源代码重新编译一下,生成HEX文件然后通过JATG烧进去吗??请大虾指教

网友:
嵌入式系统的使用和WIN的使用是不一样的

嵌入式OS一般是把源码/库加到工程中,

把你的程序加载成任务,然后统一编译,生成整体的HEX

再加载执行

OS和你自己的函数溶为一体了的

网友:
引用楼主 qinyuan0002 的帖子:
            各位高手好,我最近在玩AVR,做TCP/IP,想给ATmega32装一个NUT/OS操作系统,买了本AVR单片机TCP/IP的书,那书只说到编译OS的库函数,是用WINAVR把OS的源代码重新编译一下,生成HEX文件然后通过JATG烧进去吗??请大虾指教

你看看ucos的书,然后在网上找找,前提是你对操作系统以及单片机结构要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网友:
还要看看你的单片机是不是足够高端,要有够大的RAM!

网友:
网上下一个TCP/IP就可以了

网友:
LYSoft RTOS for WINAVR找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