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l2440板子的扩展串口16c2550的驱动问题。请高赐教。

楼主:
开发板是YL2440。扩展串口的驱动用wince自己的16C550的驱动。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发送,但是不能接收。是什么原因,高手们赐教。

网友:
一次性发送16个字节的数据试试看行不行 要是不行就检查中断

网友:
引用楼主 majingxiong 的帖子:
开发板是YL2440。扩展串口的驱动用wince自己的16C550的驱动。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发送,但是不能接收。是什么原因,高手们赐教。

把代码发上来看看,我做了类似的东西,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无代码的问题,就爱莫能助了。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
有个完整的例子。可以拿来搞搞,可以用的

网友:
关注,貌似楼主不管理了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支持,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