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 UI修改问题

楼主:
需要修改TCPMP的UI界面,最好改的象WMP或是其他有皮肤的软件

我想先在X86下修改,然后再到WINCE。现在X86下可以build得到exe文件了
简单的修改toolbar的bitmap可以,但是复杂的就不知道怎么做。例如:设置菜单背景为其他色彩或是加入一个bitmap贴图

VC下哪里有类似的代码??

网友:
1.看 那些命令控制, 通过熟悉那些对Player 本身的控制来完成自己界面的更换。
2.看 里面那个Skin文件cpp 和.h 文件 也许你可以按照哪里面的思路画自己的图片背景

网友:
自己做个界面,调TCPMP相关的函数。。想怎么样画就怎么样画。。我就是这么做的。。改TCPMP的INTERFACE总是太多

网友:
从头做当然好,较快的方式是修改interface.c

网友:
to 一楼:
在Skin.c文件里只有如下的函数

#if defined(CONFIG_SKIN) && !defined(TARGET_PALMOS)
#include "../private/skin.c"
#else
void* SkinLoad(skin* p,void* Wnd,const tchar_t* Path)
{
        memset(p,0,sizeof(skin)*MAX_SKIN);
        return NULL;
}
void SkinFree(skin* p,void* Db) {}
void SkinDraw(const skin* p,void* DC,rect* r) {}
void SkinDrawItem(skin* p,void* Wnd,int n,rect* r) {}
void SkinUpdate(skin* p,player* Player,void* Wnd,rect* r) {}
int SkinMouse(skin* p,int no,int x,int y,player* Player,int* cmd,void* Wnd,rect* r) { return 0; }
#endif

我想知道具体在SkinDraw()这个函数里是怎么实现画图的方法?

网友:
看 sample 照着interface 找出相关的 函数!interface  写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