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 StandardSDK Emulator启动后死机

楼主:
Downloading files
Downloading file d:\wince\test.exe.
Finished downloading.

之后在StandardSDK Emulator打开My Computer
窗口里只有cemgrc, Control Panel
没有test.exe, windows, program files等
并且emulator死机了

有朋友碰过这问题吗,怎么解决?
test.exe文件644K,太大了吗?

网友:
大小不是问题,我下载过4M的应用,都没有问题的。

在EVC的菜单Setting中看看下载的目录是什么吧。

网友:
原来是StandardSDK不支持中文造成的
安装中文版StandardSDK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