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软盘自动恢复D盘备份的VxWorks系统至C盘

楼主:
 复印机打印控制器使用的是VxWorks系统,机器配置如下:
CPU:PⅢ 866MHz
硬盘:61G(C,D,E三分区)
内存:256M
软驱:1.44M
网卡:10M/100M
其它:1394接口卡
无显示器及输入设备。

现C盘系统损坏,无法启动,需恢复D盘备份系统至C盘:
机器配置从软盘启动,希望插入软盘开机后即可自动恢复系统至C盘(无显示器及任何输入设备)。

D盘共有三个文件夹,如下:
1、BOOT文件夹:内有BOOTROM.SYS文件;
2、RECOVERY文件夹:内有RECOVERY.BAT批处理文件,批处理文件如下:

@echo off
ECHO Formatting partition #1(C ...
a:\format c: /v:IP-602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

ECHO Checking Hard Disk Drive ...
a:\sdx s 1-1
a:\sdx s 1-1
a:\sdx s 1-1

ECHO Installing IP-602 boot loader ...
lock c: a:\vxsys c: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

ECHO Installing IP-602 bootrom.sys ...
copy d:\boot\bootrom.sys c: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

ECHO Copying IP-602 firmware ...
d:
cd ver600
a:\zcopy . [boot recovery] c:\ /s
a:

ECHO Deleting Database ...
delall /as e:\fma

ECHO *****************************************
ECHO  Done!
ECHO *****************************************
beep
goto end

:error
ECHO **********************************
ECHO  There was an error during Setup.
ECHO **********************************
beep2
beep2
buzzer on
goto end

:end

3、VER600文件夹,内有:
BIN,Bitmaps,Dporpc,Int,Lang,Webroot六个文件夹,
Banner.pcl,Banner.pos,Startup.o,Sysinit.o,VxWorks五个文件。

希望实现功能:(计算机已设置为软驱启动)
插入软盘开机后可自动恢复D盘备份文件至C盘。
望高手帮一下我。感谢!!!

设想制作一个启动软盘,再编写一个autoexec.bat批处理文件,这个批处理文件如何写???

网友:
帮你顶下,dos下的操作不清楚

网友:
这样copy恐怕不行,vxWorks自带有一个mkboot的程序,你用这个程序来写C盘试试看。

网友:
只需要在AUTOEXEC.BAT里面加入
d:
cd RECOVERY
call RECOVERY.BAT

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把手工的操作写在AUTOEXEC.BAT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