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VS2005 生成的SDK安装好之后 模拟器黑屏

楼主:
我主要是参照这个文章做的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7/05/13/744729.html
以下说的主要是针对模拟器!!
现在是我在PB6.0下定制好内核之后,点连接,这时模拟器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之后我就开始做SDK,所有配置都是默认的,除了Emulation-》Configuration中我已经选好设备了

一切都好了之后 我用vs2005新建工程 选择智能设备-》MFC 随便建了一个工程,建立工程的时候也选择了我的SDK,编译都没有问题,开始运行,模拟器就一直黑屏,输出窗口提示Deploy超时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现在要在模拟器下做一些应用测试,就是要用到我自己定制的OS的SDK,这样屏幕一直黑屏没办法做啊

网友:
Enable KITL 前面的钩去掉就可以了

我之前也遇到过黑屏  现在去掉钩就可以了!

网友:
除了Emulation-》Configuration中我已经选好设备了

选择Emulation

网友:
这个太难了,很多帖子都是针对vs2005下的wince仿真器的,可是我都试过了,没有成功。
楼主加油!

网友:
试试把OEMInit()中的有关Kitl初始化的代码注掉
不行的话可以用手动起动Emulation,然后调试一下看挂在哪里了

网友:
应该是你那个地方没设置好,导出SDK的时候要设置模拟的,导出的SDK有模拟设备和真实设备的区别,要用模拟环境就要设置模拟环境的,主要就是设置模拟NK运行起来的时候LCD的像素大小,不过这个以后都可以修改,随便的数字就性,但你必须设置,不设置模拟NK就启动不起来,也就是黑屏了.

网友:
也是新手,一开始也遇见这样的问题,总黑屏。后来折腾好多次,再找本书练习例子,才正常。所以,lz加油!

网友:
如果上面你提到的贴子里有关模拟器的两个补丁都打上,

编译的时候,不要KITL功能!!!

网友:
参考
http://embed.e800.com.cn/articles/2007/131/1170220963010446441_1.html

网友:
是的,大多数模拟器黑屏是由于BSP不支持KITL,所以编译内核的时候不要选择KITL。

网友:
mark.以后会用到。

网友:
谢谢,很有用处,学习了!!

网友:
KITL的问题,百度+Google上一堆又一堆…